昂达G41刷完BIOS后点不亮了

楼主(2015-12-21):
昂达G41主板 故障做不上系统,任何PE都进不去,刷完BIOS点不亮了

网友:
BIOS刷完点不亮,再刷回原来的呀,。还有就是G41的主板南桥容易坏

网友:
把原机的写回去试试

网友:
哎,刷之前备份了没有,再刷回去啊

网友:
论坛找个刷下

网友:
难道没备份原来的?

网友:
注意防静电,秋冬季节,静电最容易产生,偏偏BIOS芯片,那些敏感型的元件等等最怕静电了,

网友:
司马当活马,继续刷别的bios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如果没有备份,找个盈通这类的干进去,二三线的板子很多BIOS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BIOS刷错了吧

网友:
刷回去呀  再刷回原来的呀

网友:
刷BIOS前 先备份 好习惯要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