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有时认硬盘 有时不认 大修三天 初次发帖 欢迎捧场

楼主(2015-12-21):
大家好 来迅维网好多年 很惭愧 一直跟帖 没怎么好好发个技术贴  如果写的不是很有条理的话  请大家多包涵前几天同行拿过来一台联想v470笔记本   是一修机  ,第一次还能进去系统 ,以为没问题 ,让技术员多试了几次,发现重启不能进系统 ,连硬盘也认不到啦 。后来交代技术员 重新插拔下看看能行不  实在不行直接换硬盘试 。结果把硬盘换了问题依旧  , 排除硬盘外 就怀疑是不是硬盘接口接触不良导致的  好不容易找了个类似的换上去,自己还蛮有把握 ,应该八九不离十好了把  ,但结果大家也猜到啦  肯定是不行
换硬盘接口的同时 我连硬盘数据线的四个小电容也换啦    心想不是接口就是桥啦  第二天来了再弄桥把  反正也不着急
           第二天来从芯片盒子里找到这个机器的桥 hm65  换桥也属于动大手术啦  还是我亲自来把 保险些,但是坑爹的新问题又来啦    换完桥成有光无显啦   这要是小徒弟们弄的 那肯定会怪他们哪个环节出问题 不细心什么的  ,自己弄的没的愿    。那就找问题   (没修好 还给修坏啦   最怕这个啦 )  ,外接试了下 显示正常 于是怀疑是不是屏线接触不好呀   (以前遇到过 重新插一下上面的屏线能好),重新插了不行  屏换了不行  ,看来不是屏的问题 , 接着往下走吧。会不会是显卡在换桥的时候焊虚接啦  果断焊显卡 结果涛声依旧 ,完蛋啦  难不成是显卡废啦  那可就.......      先不着急下决定   找图纸吧
lvds接口 数据线是连接在桥pch里面的 ,  我开始还以为是从显卡里出来的呢,  看来hm55以后的 双显卡 都是这么设计的(吓猜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看来也有可能是桥没焊好  或者是桥是坏的   ,重新大火焊接 不行 果断换之    终于联想logo出来了    终于松了口气   最起码是亮啦
往起装吧 应该没问题了吧  迅速装起 用可调电源试的  试了四五次 没问题  估计是没问题了吧   把电池一插   单用电池  卡在logo好长时间 又认不到硬盘啦  难道问题是插电源没问题 用电池不认硬盘   ?   ??
仔细回想了下   唉想不起来啦   算啦 就按现在的问题修吧   (看来测问题一定要细心 那才能准确 )
单板用电池 发现 硬盘 5v供电  电压不够 只有 4.6v左右,  3.3v正常 。 插电源时  5v就正常啦   唉 这么简单的问题 压根就没必要这么麻烦嘛   看贴的同学 以后也注意吧 关键是现象 一定要找准确
查电路分析 找到硬盘5v供电来自  u3604 由5v-s5转化而来  5v-s5 电压正常 到5v-s0就出问题啦   测u3604 G极只有 6.几v  ,那肯定是不能完全驱动这个场管   ,分析电路  这个电压正常在9v以上   ,看来是q3605 附近电路有问题导致的  ,看这里灰尘有点发隐隐约约有细微进液的感觉  ,先用棉花沾酒精  清洗下 再测是具体哪里有问题吧    。 他二大爷的  清洗了下  一测 5v-s0  电压居然正常啦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
分析电路  感觉像是q3603不良导致 pm-slp-s3 电压一直是3.3v   q3605 3脚拉低  r3620 把本来是10v左右的电压拉到了6v左右 导致 机器故障
至此 维修完币    图纸 bios 论坛都有 就不上传啦

网友A:
自己先来捧个场   欢迎同学们给加分

网友:
不错。 很给力。   幸好最后修好了。   最怕绕大弯 修好。。    ,只是想弱弱的问下,是清洗下就好了,还是换了 q3603??、

网友:
这说话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换桥,搞显卡,然后还拆屏这工夫下的,还真大,不过这种问题维修中的确遇到的少,一般不会想到去量硬盘供电接口,反正我修了四五年没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
清洗好了。。。。

网友:
不错,走了弯路,但也弄清楚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先来捧个场   欢迎同学们给加分

公共点是一样的,为什么用电池5vs5就不能完全导通- -我是小白能解释下吗

网友:
清洗得还可以啊

网友:
我最怕的就是开始是可以点亮的,修到最后不亮了,就急了,还好修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是一样的,为什么用电池5vs5就不能完全导通- -我是小白能解释下吗

公共点 是一样   但是用电池是公共点电压只有10v 左右   而用电源是 是19v

网友:
呵呵,楼主的BGA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发帖不易加分

网友:
终究是清洗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 是一样   但是用电池是公共点电压只有10v 左右   而用电源是 是19v

原来如此谢谢指教

网友:
这样的故障的确不好修

网友:
你还修电脑,修个鬼哦。供电不修,先修信号。。。。。我也是服了,如果是我修会先打阻值没问题在查供电。。。。

网友:
这不是维修经验,是错误集锦。不认硬盘,就换接口,换电容,换桥。可能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反正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怀疑接口,难道除了大动干戈换掉,没有别的方法验证吗?把硬盘插上去,万用表量一下两边是否相通就知道了。

网友C:
呵呵  这个修了 至少10台以上了  电池偶尔不认硬盘 卡机蓝屏等  适配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个修了 至少10台以上了  电池偶尔不认硬盘 卡机蓝屏等  适配器正常

你是说这种完全一样的通病你已经修了10台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