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精盾k590s-i7不出集显

楼主(2015-12-21):
其实也没啥技术含量,不出集显供电 刷了个blos解决 开机灰屏偶尔显一下,按按桥有时候就能好 上BGA重植亮机,附上图  师傅们加加分,下几个图纸就没分了,苦不堪言

神舟K590S-I5 D1主板电路图.pdf

网友:
为啥上传不了blos

网友A:
开机灰屏是不是指开机没显示还是只有背光无图案

网友B:
显卡和 BIOS都坏了吗

网友C:
开机灰屏就要考虑显卡,和桥了

网友D:
楼主捡到钱了哦  现在BIOS问题好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灰屏是不是指开机没显示还是只有背光无图案

有背光无图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和 BIOS都坏了吗

blos有问题,桥我只重值了一下 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灰屏就要考虑显卡,和桥了

对啊,加热桥 能显示,凉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捡到钱了哦  现在BIOS问题好多哦

这个板子桥掉点 掉了好多

网友:
Sr17D坏的多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经验,多谢版主告知

网友E:
我的也刷成了 TF 的 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刷成了 TF 的 LOGO

是地球人不?

网友F:
按桥,随便用点里按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桥,随便用点里按下去就可以了?

随便摸摸就亮了  好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