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无集显电压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5-12-21):
今接到一台S400电流跑到0.62无显示,拆开一量无集显电压。跟客户报价200大洋,客户同意修。大家都知道第一肯定是刷BIOS,刷完还是一样。哎,看来只能老老实实的看图纸了,结果发现Q89上连接的一个电阻无阻值,而图上是47K 电阻换了OK .

网友:
改天把图纸补上

网友:
这个是给集显电压供电的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还不发图片

网友:
我怎么看着像秒杀,,一点没看出艰难在哪里

网友:
乱七八糟,思路,Q89干什么的都没说,电阻是干什么的也没说。

网友:
我怎么记得是470K的电阻啊

网友A:
是47K 啊  中间省了一些内容了,我把南桥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47K 啊  中间省了一些内容了,我把南桥也换了

是R1621吗?

网友:
手里也有一块  不出集显  BIOS刷了 南桥换了 还是不出 晕死

网友:
我的也是无集显电压,但其他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 故障依旧 要不要先换个桥试试,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出集显电压的!其他供电都正常啊!求思路啊

网友:
这种水分    的贴     版主还不扣他分,     Q89和集显有毛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