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跑珠的问题

楼主(2015-12-21):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B465C,待机电流偏高不触发,拆板发现USB接口有一10Z 47电容烧坏,拆除后待机正常,电流上升1.1A不显,BGA加焊显卡,发现居然有珠子溢出,两三小颗,心想怕是要重植了,加焊完接上屏测试,居然正常显示,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珠子事芯片里溢出的吗。

网友:
呵呵,温度过高了,肯定会有珠子溢出来了

网友:
bga,上265,下245,天冷也算高吗,跑出来几颗也不见坏

网友:
呵呵 没坏就好,修好赚到钱还赚了几颗珠子。

网友:
这款机是宝龙达代工的,显卡和北桥下面均打有胶,不过没有IBM的黑胶那么厉害,但是加焊温度超过锡球熔化温度时,就会因为膨胀而爆球。爆球后焊点就短路了,当然不会亮。芯片 内部要是出锡了,那百分百挂。有见过52001那种薄芯片超过温度时,锡球直接从芯片表面爆出的

网友:
爆珠还能亮机 还是人品好

网友:
这是爆珠了  但是居然能显示 ? 真是怪了  进系统能打上显卡驱动么?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运气好的好就能亮

网友:
芯片下面有灌胶,这芯片好恶心人的,上BGA后坏不坏看心情。

网友:
就是奇怪了,爆出3.4颗,还能亮,win7正常

网友:
win7装上正常,就有点奇怪了啊

网友:
有鍚珠跑出來還可以正常使用真奇怪

网友:
可能是接地焊点,少几个珠子也不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