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意外修好一台宏基v5-551

楼主(2015-12-21):
客户拿来一台v5-551,开机电流到0.9左右不动,一时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让客户留下了,当时想要不下个BIOS刷了试下,在论坛里看到有人说这个有通病,说是桥背后有个电感看起不爽换了就好,瞬间兴奋起来了,二话不说拆机。找了半天没看到哪个电感有问题,正想放弃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电感一边要掉了,果断加焊,加电亮亮机了!只能说强大的【迅维】啊!

网友:
你的运气也太好了 电感掉了

网友:
想找的时候找不到,不找的时候却看到了

网友:
菜鸟也来学习学习,支持 ,顶........

网友:
只是你运气好,有时候一些进水机子真的很难修的

网友A:
今天刚碰到一台,和你碰到的问题一样,电流到0.9不动,测量所有电压都起来了,想想有可能是BIOS问题,果断去搜,结果发现你发的这个帖子,怀着激动的心情立马去查桥底下电感,结果运气好花了不到十秒钟,发现了南桥底下一个电感L35虚焊,果断焊好开机,电流立马跳上去画面显示,OK。。。非常感谢!!!

网友:
你们真的是运气逆天啊~~!

网友:
哥们,好不容易发个帖,好歹也贴个图撒!

网友:
还真是,我今天也碰到一个,用手一碰就掉了,焊上看看
还真好了,

网友(2016-06-12):
你这是福利帖啊!你这一贴给几个人带来了福利

网友:
捡到死鱼了

网友:
t应该是看了我的帖子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绝对是通病,我也是看了这个帖子,维修好的,

网友(2016-07-27):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呵呵,我刚修好一台

网友:
是摔的还是通病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也是同一个位置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碰到一台,和你碰到的问题一样,电流到0.9不动,测量所有电压都起来了,想想有可能是BIOS问题,果断 ...

呵呵,都在杀通病了啊

网友(2016-08-29):
多谢大侠们分享,今我也遇到一台,同样是L35空焊,一烙铁下去搞定,有点奇怪了,这个电感空焊成了通病了,

网友(2018-04-01):
这种机器楼主都有耐心修,技术杠杠滴,哎都是为了生活

网友:
感谢楼主  修好了   正准备刷BIOS  ,,,,,,,,,,,,,,,,,

网友:
楼主,acee v5用的amd a10的u,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了,然后cpu发烫,板子上几个电感那里电压都量过,靠近cpu那里的3组电里面有一组1.25的电压在跳,靠近南桥的1.8v电压在跳,靠近独显那里的有一组0.75的电压在跳,会不会是cpu坏了啊?

网友:
这钱来得快啊,楼主运气真好,白捡到钱

网友:
这个有可能成为通病啊!

网友:
果不其然  ,修了一台,CPU不跑。加焊桥背面的L35 电感,电流花花就上去了,亮机

网友:
所以说有这个平台还是很好哟,。。。。。。。。。。。

网友:
生产工艺问题,维修的福音、。。

网友(2018-05-01):
这电感这么容易掉的,可能高温熔掉了。

网友:
你们的运气都这么好吗?我一台都没有修到这么好修的,全是不太好搞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量是桥的什么电压,

网友:
被你捡到了,呵呵,可以安心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