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131进水维修

楼主(2015-12-21):
acer v5-131
板号:la-8941p

故障: 客户说不开机

拆机:观察全板多处有进水

进水机器先处理进水,再上bga 100 度烤10分钟,拿下来,测试各大供电电感,没发现有短路的。下面可以通电看看哈情况了,接可调电源19v,待机电流时有时无,测试3v 5v电感电压同样也是时有时无,有待机时,可以上电到0.17,测试除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外,其他电压都正常,正好cpu供电芯片是进水的,好吧,先加焊下,当然是加焊没有效果了,涛声依旧啊。测试cpu供电isl95833工作条件:1.供电21pin 22pin vdd vccp 3.3v      2.开启信号:vr_on 3.3v  3 . 3pin 5pin sclk sda 1.05v  4.自举:16pin 26 pin 电压4.5v 算正常吧,换个95833吧,tm的手上没这个芯片。

准备发个芯片再说吧,又量了一遍工作条件。发现 boot  :pr181 和pr182上只有2.2v了,

说明5vs电压不对啊,找到3v转换的动态电压 图纸找到是 u35 这个管

测得u35 s极电压 2.2v,就这里有问题了,4 pin只有0.6v,正常是否19v ,顺藤摸瓜喽,

电阻r436两端都没有电压,想来是断线,测下r436先  阻值 19.6k 正常,把电阻拿下来,上23号手术刀片刮开电阻前的线路,量了下没断线啊。偷下懒把电阻用一陀锡连上了,再插下电试下, 一缕清烟缓缓升起,一股主板的烧焦味,吓死宝宝。。。 大意了,大意了,之前没打下u35 g极阻值。此时测试了u35 G极,对地了。取下午u35量了下还是短。好吧,就剩Q24这个管了,把这个最元凶的吹下来。阻值600,料板上找个管上上。插上可调,怎么试都有待机电压了,按下开关,电压都出来,接屏出现久违的acer logo。

鄙人第一次发贴,进水简单维修的过程,有不对之处或有错别字,望大神们不要见笑。

网友A:
Q24B微短路了- -不然5vs不可能只有2v这么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4B微短路了- -不然5vs不可能只有2v这么丁点

兄弟所言极是啊,正是q24b挂了

网友:
对于这个帖子只有一个疑问,,,就是R436两端电压都没有的话那这个U35是怎么实现导通的?

网友:
修的不错  有时不出电压不一定是芯片本身挂了

网友:
不过如果手上有芯片换上可以快速的排除问题

网友:
LZ有这个机器的bIOSma  U1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