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没声音 进系统不认声卡 版号 LA-6755P AMD芯片组

楼主(2015-12-21):
故障没声音   拆机后发现严重腐蚀 处理后测量芯片条件 供电全部正常 芯片跟换过了还是一样 测9脚复位 过内存后出来1秒后被拉低0V拆掉声卡还是一样 求大家帮帮忙的   37脚3.3   38脚0V

网友:
几根数据传输信号看看

网友:
根数据传输信号看看根数据传输信号看看

网友:
查周边供电。

网友:
换南桥,  不行改USB声卡

网友:
查声卡复位来源

网友:
查声卡周围电路  不行就改usb的

网友A:
你先告诉我你收了多少钱 没两百 就退给它吧  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慢慢换东西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告诉我你收了多少钱 没两百 就退给它吧  没必要修了

100  我这修笔记本 多少这个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  我这修笔记本 多少这个价

南桥与声卡数据线正常  问题是 南桥已经发出声卡复位了 1秒后又给拉低了  没个头绪 不知道咋整

网友:
桥挂了   SL410K机器遇到过   现象一样

网友:
楼主你的图太小了,看不见

网友:
换USB声卡,便宜,方便还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