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卡欢迎页面

楼主(2015-12-21):
戴尔n411o开机卡进系统的欢迎页面 大概卡十几秒才能进系统   主板更换新的也是一样的症状    硬盘内存换了也一样    就是卡欢迎页面十几秒才能进  每次都是这样
没思路了    求思路

网友:
去掉外设 看看

网友:
去掉外设 看看USB口有无短路

网友A:
去外设  触摸板  摄像头不要忘记去除

网友:
机械盘一般都要在欢迎界面停一阵很正常的,换成固态盘那个界面一闪就过了.

网友B:
忘了说了  我裸板试也是卡欢迎页面

网友C:
能正常用就可以了吧 板换了都不行?

网友D:
硬件都换光了,不可能还有问题撒

网友E:
DELL 自检吧~~不行刷个BIOS ~~多开几次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用就可以了吧 板换了都不行?

主板都换过了   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DELL 自检吧~~不行刷个BIOS ~~多开几次看看

没用的试过n次了   都是卡欢迎页面10秒左右才进系统   正常情况下在欢迎页面有个圆圈一直在转,我说的这个卡是在欢迎页面那个圆圈也不转就像死机一样     不解啊

网友:
bios、刷过n个了  还是无果

网友F:
有这种怪事,你换了主板,硬盘  内存,就差屏上面的了,摄像头有没有拔掉试下,

网友G:
直接干北桥  保证好

网友:
终于看到一篇有关于章真的少之又少

网友:
CPU也换换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都换过了   一样问题

na那就是外设有问题 一个个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了  我裸板试也是卡欢迎页面

那不应该啊  换了其他板子一样 那两块板子都有问题了

网友:
重做系统了吗?如果像你说的这个问题,板子都换了,怎么还卡欢迎界面呢

网友:
蓝牙模块看看 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种怪事,你换了主板,硬盘  内存,就差屏上面的了,摄像头有没有拔掉试下,

摄像头还真没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干北桥  保证好

那你的意思两块新主板桥都有问题?

网友:
cpu换过了,正常的电脑的cpu在这台电脑上试也卡,  把卡页面的这个cpu放在好的电脑上不卡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件都换光了,不可能还有问题撒

那现在就是折磨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那不应该啊  换了其他板子一样 那两块板子都有问题了

没招了    cpu ,内存,主板,硬盘,键盘,触摸板,摄像头,还有里面的小版都换了   ,还是卡欢迎页面,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干北桥  保证好

再说这是i5的那来的北桥啊哥哥

网友:
就差CPU没有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外设  触摸板  摄像头不要忘记去除

都去除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裸板测试看看 估计是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招了    cpu ,内存,主板,硬盘,键盘,触摸板,摄像头,还有里面的小版都换了   ,还是卡欢迎页面, ...

该检查的都查了  没什么招

网友:
这机器就是这样的 我也有一台换了系统就这样 换了几个系统都不行 换安装版的就可以  我的在欢迎那里大概30秒 单用电池偶尔可以 客服说的系统的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能不能进、。?

网友:
独显禁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