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CPU电压不出

楼主(2015-12-21):
接手,拆机发现PC4303烧毁,拿掉后通电自动触发,电流。0.3A无CPU电压,TPS51640A,所有条件基本满足了,不出电压,换一个还是一样。换了一组双MOS管还是一样,后来发现这个芯片的第37脚没电压,根据图纸显示,此电压是19V,但是我接个19V就大电流,测试对地0欧,然后过一会他慢慢就上到450欧,再通电还是大电流。我就郁闷了,我找了一个B490机器拆开一看,37脚链接的一个进37,一脚是19V,通电就有。芯片我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CPU供电的图纸

网友:
小问题 大短路

网友A:
cpu供电要得到en和vid信号才能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见鬼了,我这个B490触发电流也是0.3A,本来是大电流的,是待机旁边一个电容坏了,本以为修好了。我就换了那个B590的CPU上去测试一下,CPU坏没坏的,结果也是0.3,换回B490的也不行换二代的CPU也是一样,TMD真他娘背,这个B490 的CPU电路可是一下都没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要得到en和vid信号才能出来

EN 3.3 VID不知道是哪几脚

网友:
两台全部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