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4H 通病 开机大小写灯有反应

楼主(2015-12-21):
ASUS X44H 写过BIOS 开机大小写按上,有反应,内外屏没显,求解决???

板号在图片上。集显主板。

网友:
从屏接口测参数,看哪些不正常?

网友:
晕,都没解决都说是通病!!楼主不晓得先测屏接口的条件……

网友:
华硕的主板 图纸挺难找的 屏接口定义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
看标题  还以为是发现有通病呢  进来才知道不是的     告诉你吧   通病是  ATI和AMD的显卡  要么就是屏供电什么的

网友:
求哪位大神有这个 集显的BIOS 程序,发份。I3二代CPU 集显

网友:
没解决怎么说这是通病

网友:
找了台一样机子,刷BIOS 集显BIOS 上传份有用的就下吧,试过可以显示, I3 二代集显。 ASUS X44H I3二代集显BIOS

网友:
看看电流啊,lvds信号,edid有没有发出,一上来就通病,开机不显示全是通病不成!

网友:
这个哪像通病啊 大哥。

网友:
楼主意思是刷BIOS好的,以后遇到的可以借鉴

网友:
就不能先加焊或换个屏线

网友:
估计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和硕的机器不好修。#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楼主,刷BIOS好了么??

网友:
修好了吗屏线那里3V不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