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修G470进PE死机 LA-6751P

楼主(2015-12-21):
        型号: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现象:进系统在    “正在启动WINDOWS”  死机,进PE系统 灰屏死机
        接到客户一G470说是装系统装不过去,上一家修过没有修好让帮忙看看,
麻利拆机,发现上家刷过BIOS其他地方没动过。报价留机开始了蛋疼的维修,可怜技术小白啊!
      既然人家刷过了BIOS ,会不会BIOS 有问题,找来确定好的BIOS 刷上,涛声依旧,没办法
只有吃完午饭来研究了
      吃完饭仔细的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哪个供电有问题,测测各大电感供电都有,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机器在不死机的时候各大电感供电正常,死机的时候除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正常,都说这机子95831爱坏,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祭出神器波波,测试发现cpu电感的波形不对波形如下

     又分别测试了一下两组上下管G极的波形又发现了问题,问题波形如下

既然G级这样那就直接查95831,发现自举升压的电容两端短路,这里短路难道电容挂了,拆下电容还是短再看图纸发现芯片25 和27 脚短了

问题到这就结束了,换上好的95831开机进PE 正常 装机重做系统,没有任何问题

    附上正常的上下管G极波形

网友A:
波波用的听熟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波用的听熟练哈。。。

也在努力学习波波中!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2 严管板块,严禁灌水

网友B:
这故障经典!可见波波是多么强大。

网友C:
楼主不是小白级别的了。 能用示波器分析的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了。

网友D: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波波,感觉好高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经典!可见波波是多么强大。

必须的,波波算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波波,感觉好高端。

国产普源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小白级别的了。 能用示波器分析的这个问题。已经可以了。

谢谢版主夸奖!!!

网友E:
IC故障造成G極波形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IC故障造成G極波形異常

概括的非常好,用一句话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我是打酱油的,这不是为了多搞几分么!

网友:
最一张波图重了?

网友:
嗯,发的时候没注意,不过放大了些,更清晰!

网友F:
波抓的好,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G:
示波器维修就是方便啊!

网友H:
lz 有没有示波器维修的使用教程啊? 我对很多波形都不是很理解呢

网友I:
还不会用示波器 惭愧 加分

网友J:
示波器很重要了。今后维修要进一步需要配置这个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不会用示波器 惭愧 加分

版主不会用示波器?不信

网友:
这种故障只有用示波器才能发现故障

网友:
晓习了,好文章,好图

网友:
这波抓的好啊!可惜俺还不太会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很熟练。。

网友:
楼主经验相当的丰富,技术真的很牛

网友:
我只会用示波器看信号或电压瞬间有无,波形对不对真不懂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是很多,CPU有问题也会这现象出现。。。。。

网友:
都会用示波器了还说是小白。

网友:
这故障经典!可见波波是多么强大

网友:
神奇在手,

网友:
配不配都行吧

网友:
反正维修行业不景气

网友:
有些芯片的波形看着心烦意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波抓的好,就是不一样啊

波波 就是好啊,要是万用表得搞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 有没有示波器维修的使用教程啊? 我对很多波形都不是很理解呢

使用教程都是一些基本的设置什么的,大神说要做到心中有波,反正这境界我是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不会用示波器 惭愧 加分

版主谦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很重要了。今后维修要进一步需要配置这个设备了

有的话,有时候修机很方便!

网友:
非常不错 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K:
相位脚跟启动脚短路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L:
敢问是楼主用的是普源的什么型号?

网友:
细心决定一切

网友M:
看来是CPU 供电不足导致的死机

网友:
新人也这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相位脚跟启动脚短路了怎么解决啊

不是板层  就换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敢问是楼主用的是普源的什么型号?

DS2072A破解到 DS 2302A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来是CPU 供电不足导致的死机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有个梅捷G41的进windows进度条就死机,没修好,今天看了这篇多受启发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起来.再加分!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厉害

网友N:
顺便问问。楼主用的示波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顺便问问。楼主用的示波器什么型号的

DS2072A普源的!

网友:
有波波维修真的好

网友:
有波在手 修机不愁

网友:
这个示波器,用的挺好。下次我也去买个数字的

网友O:
示波器 我都忘了怎么用了

网友P:
这个机器确实CPU供电那一块爱坏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示波器对于我们业务量少的来说,耗不起这钱去购买,正如BGA机一样一直也没有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维修就是方便啊!

e嗯,问题很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O:
示波器 我都忘了怎么用了

好歹也是实地的啊,不能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机器确实CPU供电那一块爱坏

没办法,这机子关于95831都有好多种问题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那个66666

网友:
楼主算是修的很好了,示波器用的很漂亮

网友:
这阵势 这波形

网友:
买这么好的示波器,好牛啊

网友Q:
示波器故障图片上的幅值低了,不足以完全导通上管

网友:
抓的一手好波。。。

网友:
楼主很分析得很仔细呀,这种故障而且一针见血地查到问题,没走任何的弯路,太厉害了

网友:
学的好啊,示波器的使用才能体现维修的技术含量,要不几千元买个波波就是摆设啊

网友:
抓波的功夫一流 啊,是浦沅的吧

网友:
95831是坏的很多。我碰到过95831坏导致插内存掉电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超想学习抓波

网友:
不会用波波,羡慕中,修的太牛X了,加分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短路了  咋个他也能亮机

网友:
如果么有神器估计很难查出来,,不过楼主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示波器故障图片上的幅值低了,不足以完全导通上管

所以就会死机啊!

网友:
        型号: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现象:进系统在    “正在启动WINDOWS”  死机,进PE系统 灰屏死机
        接到客户一G470说是装系统装不过去,上一家修过没有修好让帮忙看看,
麻利拆机,发现上家刷过BIOS其他地方没动过。报价留机开始了蛋疼的维修,可怜技术小白啊!
      既然人家刷过了BIOS ,会不会BIOS 有问题,找来确定好的BIOS 刷上,涛声依旧,没办法
只有吃完午饭来研究了
      吃完饭仔细的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哪个供电有问题,测测各大电感供电都有,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机器在不死机的时候各大电感供电正常,死机的时候除CPU供电和集显供电外其他供电都正常,都说这机子95831爱坏,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祭出神器波波,测试发现cpu电感的波形不对波形如下

     又分别测试了一下两组上下管G极的波形又发现了问题,问题波形如下

既然G级这样那就直接查95831,发现自举升压的电容两端短路,这里短路难道电容挂了,拆下电容还是短再看图纸发现芯片25 和27 脚短了

问题到这就结束了,换上好的95831开机进PE 正常 装机重做系统,没有任何问题

    附上正常的上下管G极波形

 会员960468300鑫豆2024-5-14 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