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片Y480主板 我手上这块板子独立显卡不见了

楼主(2015-12-21):
求一片Y480主板 我手上这块板子独立显卡不见了
能交换对发最好 我的无拆修的板子
QQ491868275

网友A:
独立显卡不见了  还无拆无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不见了  还无拆无修

说什么 尼 正常使用 独立显卡!号 进系统 独立显卡!号一打驱动就不见了! 我估计你理解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什么 尼 正常使用 独立显卡!号 进系统 独立显卡!号一打驱动就不见了! 我估计你理解错误

修过南桥的有 可以交换   先收货 后返回你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过南桥的有 可以交换   先收货 后返回你主板

大概什么价 显卡640 还是650 桥是换的还是植球 或直接加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概什么价 显卡640 还是650 桥是换的还是植球 或直接加焊的?

GT640 GT650都有    桥是误杀  直接换的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GT640 GT650都有    桥是误杀  直接换的新桥

什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