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z5423不触发。拔掉电池就可以开机了。。过几天又不开机

楼主(2015-12-21):
14z5423不触发。拔掉电池就可以开机了。。过几天又不开机。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谁修过。。BIOS刷过。。不装电池次次都可以用。。。已经有两台一样问题了。。换了电池也一样

网友:
这个PO机器问题很多,显卡特容易坏,但楼主说的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称它不开机的时候,就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只要一拔电池就可以了
都不好测。。。而且要等几天才会出问题

网友:
是电池不放电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内置电池的那款,内存下面还有一颗镙丝那个,我遇到几台,取了电池放下电就好的

网友:
这个机器后机有个小孔,是个开关,拿针戳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放电可以开机,充电很慢!换电池也一样,就那样客刻拿走了,一直没回来也不知道是没出问题还是出问题客户不来了。
今天又接一台这个,也是这样,电池重装下就好了,没有充电电流。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得到解决 了没?     有换过电池试试没

网友:
楼主   问题找到没   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RTC电路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