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小本机子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12-21):
来来先上图

这小本我也醉了,第一次碰12.5寸的笔记本,一开始按开关没反应,不会是没待机吧

直接拆开看

版号

还是板载的CPU。看到板载CPU以为是CPU空焊导致的,开始去风枪吹下看看
吹过后发现还是不行啊,。!!!还是找图纸慢慢测量电压吧。上论坛找到图,10分啊,又要分真是醉了呀,开始测量3 5V之间电压

发现3V跟5V均无电压。心里想着不会是芯片坏了吧,表笔换成凤鸣当发现芯片供电VIN对地可恶的月饼老师被你害死了!!
直接打开自己的芯片小盒子找幸好姐姐准备了好多芯片赶紧换上5V只出来1.7...偏低  3V出来了正常。

这不会是开机了才有触发5V吧?上电。。。。还是一样没反应
打开图纸测量发现1脚VCC5M_dh链接的两个馆子直接导通!!!!!这是什么情况??直接换掉再说

换掉 1脚电压出来继续测试5V:@成4.3了。。。这什么意思不够5V啊,但是开机可以开机了 电压偏低还真搞不懂这个机子。为了稳定直接把板子拿去BGA上面烤下CPU这台机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发帖了,你们看的肯定会很头晕。我也没办法啊,这个事情要怪就去怪月饼老师吧,是他没说清楚的,!!
BGA烤完上电测试能开机了。装起来直接进系统。这修的小本,真的郁闷死了,。没一点清楚的思路乱修好的,说的也不是很清楚别见怪哟。。。。还有4台机子明天修!!

 会员11616042元2023-2-18 20:31

网友:
不合逻辑的维修 希望大家看完别骂了

网友A:
修的太乱了。。。
精华,还差点。。。

网友:
思路钥匙清晰点,这个帖子必定精华
现在就看是否成热门,系统自动精华了。。

网友B:
直接打开自己的芯片小盒子找幸好姐姐准备了好多芯片赶紧换上5V只出来1.7...偏低  3V出来了正常

楼主是女人修本?

网友C:
我勒个去这图纸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D:
我也是曾經有遇過板子修好後5伏只剩4.3左右,但開機所有功能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勒个去这图纸看的眼花缭乱。。。。

我自己修的也头脑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曾經有遇過板子修好後5伏只剩4.3左右,但開機所有功能都正常的

这台机子我自己修的真是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搞好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开自己的芯片小盒子找幸好姐姐准备了好多芯片赶紧换上5V只出来1.7...偏低  3V出来了正常

难道只许你们男人修 不准我们女人上手修笔记本吗,你这是歧视我们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太乱了。。。
精华,还差点。。。

你就别打击我了,还不都是你教的,怪谁呀

网友F:
你修机器也是没谁了。我看完了但是一直有个疑问?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修机器也是没谁了。我看完了但是一直有个疑问?到底是哪里坏了?

问题在于3  5V待机芯片坏了直接换了 还有跟1脚相连的两个馆子  我脑子也很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只许你们男人修 不准我们女人上手修笔记本吗,你这是歧视我们女人?

没有~怎么会歧视~楼主女汗子也~

网友:
这小本确实不太好修,配件不好找

网友:
楼主是女生,赞赞赞!!! 只见过一次女维修员,加油

网友:
发帖带好多表情,太生动了。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只许你们男人修 不准我们女人上手修笔记本吗,你这是歧视我们女人?

是我见过的第一位女性修友!赞一个

网友:
第一次见到妹子搞笔记本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