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8 DA0MA8MB6E0板子故障疑问??

楼主(2015-12-21):
型号:MA8 DA0MA8MB6E0板子
故障:待机测试公共点1.3左右一直跳动,3V5V电感只有0.7左右也是一直跳动。
故障维修好了,最后查出来是3V5V供电芯片出了问题,更换一个就正常了。
疑问:我在维修过程中,测试了一下隔保电路中的mos管,发现这个mos管G极电压有19V。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个19V怎么产生出来的,还有3V5V芯片供电是在公共点取得,怎么会导致G极出现19V电压。 搞不明白,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没有些图,不好回答,是不是保护呢?

网友A:
PQ52不能导通,所以隔离管G极电压为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52不能导通,所以隔离管G极电压为19V

我是想知道什么导致的G极会有19V

网友A:
适配器模式下,来自充电芯片转换的ACOK为高
                           BL/C#来自EC,定义为高
                           D/C#来自EC,定义为高,不论高低PQ56都是截止状态。
所以ACOK-1顺利导通PQ52拉低隔离管的G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模式下,来自充电芯片转换的ACOK为高
                           BL/C#来自EC,定义为高
         ...

可是测试后点公共点有1V左右的电压啊??

网友B: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机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机器哦

哟 不好意思,上面的苹果笔记本弄错了,好像是神州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