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型号不一样了怎么修,求个思路。

楼主(2015-12-21):
          最近修到两个这样的本子....联想Y470大家都知道,驱动感叹号,U11换了,加焊了,无解......最后发现安装WIN10系统独显可以正常使用...不过型号却是从7690M变成了7670.。。。这是什么原理?
          还有个英伟达GT635M的,装上驱动就是GT440!而且还能正常使用。。。。这个刷过BIOS,也是解决不了。。。。

          求助显卡型号是怎么定义的?系统是通过哪里识别显卡型号的....存在BIOS芯片里面吗?还是说这样的情况是显卡没有完全坏?  求大神解惑.......

           望大神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5-12-25 11:55):
显卡型号不对求思路

网友A:
驱动型号异常 那么使用正常吗 ?下载官方驱动是什么样子 ……

网友B:
我上次也碰到这个Y470不认独显的,刷bios认了,但是客户装的是win10,也是型号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也碰到这个Y470不认独显的,刷bios认了,但是客户装的是win10,也是型号不对啊

也是WIN10系统是识别7670M吗?你换WIN7可能驱动会感叹号蓝屏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型号异常 那么使用正常吗 ?下载官方驱动是什么样子 ……

不知道版主说的是那个官方驱动,是电脑官方驱动,还是显卡供应商官方驱动,反正我都试了WIN10系统不管安装那个驱动还是系统自动更新都是识别7670M......然后WIN7联想官方驱动是7690M,英伟达官方驱动是7670M。。。WIN7都不能正常使用,WIN10却使用正常,而且跑分试过了,是独显的跑分......

网友:
显卡型号不对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