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示波器在屡烧整流二极管中的检测

楼主(2015-12-21):
    接一联想L2232显示器,故障为插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
开机检查,220V整机电源保险已烧断,原因是输出端+18V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一颗。

两颗整流管一起换过后,+18V电压正常,遂交给客户,没想到30分钟后拿回来说又不开机了。
拆机检查,还是那该死的整流二极管,两颗中又坏了一颗

不敢大意了,先换上两颗整流管,然后上示波器吧。
抓-波-龙-爪-手......。
+18V电压波形正常

再抓,故障现形。
反峰压电路问题,看看吧,那么高的反峰电压,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得到完全释放。

经查,电容正常,

电阻变大,10欧的量出近200欧。

换吧换吧,这该死的元凶。
再看看,反峰压已经完美释放,

嘿嘿,我就不相信你波形不变化。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是那里的电容不良啊,12V的电容吗?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是那里的电容不良啊,12V的电容吗?

大神看帖不仔细啊。修机也这样吗?
不是电容,是电阻,串联一颗电容后和整流二极管并联。

网友B:
很多联想显示器并没有装这个电容,也能用的住,不知道怎么保护的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联想显示器并没有装这个电容,也能用的住,不知道怎么保护的

只装电容没装电阻的见过,没装电容的还真心没见过呢。

网友C:
请教下第四张图片的测试点是那个位置的波形?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第四张图片的测试点是那个位置的波形?

回大神,第四和第八波形都是测的同一点,二极管防反峰电路中电阻和电容的连接点,也就是图五中探头所测点。

网友:
这波抓地真准

网友:
你的示波仪是怎么跳出来的

网友D:
联想的这板子,我修到坏18v 整流二极管的都是其中一个坏,把它拆了另一个又继续服役

txj

网友:
买了台示波器,还不会用,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这板子,我修到坏18v 整流二极管的都是其中一个坏,把它拆了另一个又继续服役

大神不早提醒,拆一只当时不敢用啊。

网友:
修显示器也能抓波   楼主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

网友:
这个位置的波形还真是没有仔细的研究,楼主给我提了一个醒,又有了新的思路!

网友:
直接拆掉就行

网友:
示波器修显示器,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