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2T键盘不能用,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5-12-21):
迅维的分现在越发珍贵!!让我等充钱过日子的抓狂,这不是逼着我们发帖么。。好了话不多说进入主题吧!! 前天同行电脑店介绍来的一个客户,同行在电话里说键盘不能用,外接也不行!!过了半个小时客户来店了,跟客户说这个主板的维修的话要2天左右,客户同意下面就开始维修了,索尼PCG-61212T   先拿USB外接试了一下可以但内置键盘还是不行,一个键都没有用,当时也没太在意就定了个新键盘,新键盘到了之后还是用不了,心情一下就郁闷了。打开图纸看了下键盘脚位 全是到IO 店里有这个料板,直接换了个IO,还是一样,打了一下键盘接口阻值都是700多,没思路就去群里问一下安茂大神们,他的回答都是换键盘,换IO,还有一位兄弟叫我刷一下EC BIOS,我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过来,还是一样。无语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仔细一看23.24.25脚同时还去往开机排线应该是大小写指示灯控制信号 直接把这3个信号剪断,开机试机键盘一切正常!!!  发帖不易,请各位用分砸死我吧,没砸死是因为分不够多

!!!!!!

网友:
还是出在键盘的链接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A:
开机面板有漏电?导致这三个信号出现异常?

网友B:
索尼的机器,设计是复杂,楼主总算搞好了,原来是那三个信号在作怪,以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机面板有漏电?导致这三个信号出现异常?

不清楚可以能是板层有问题,我把电容全干了还是不行,最后只有剪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机器,设计是复杂,楼主总算搞好了,原来是那三个信号在作怪,以加分,

修索尼的保护隔离修到想吐。。。

网友:
為什麼這三條信號剪掉鍵盤就正常,是不是這個開機小板上有元件異常造成的?

网友D:
小板导致拉低键盘扫描信号

网友:
哦哦   lz 是说这个故障是 开机排线导致的是吧 ?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板导致拉低键盘扫描信号

苹果当版主了

网友:
低调低调

网友:
没想到竟然有指示灯信号坏了导致键盘不能用的故障。

网友:
露珠是怎么判定那三根信号线对这个故障的影响的 ?

网友:
是短路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可以能是板层有问题,我把电容全干了还是不行,最后只有剪线了。。。

我的机器型号和楼主一样,我的问题是,只要重命名一个文件,光标就是一直跑,更狂按空格键一样,一样跑。键盘我已经拆了,还是这样。难道也是开机排线板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F:
键盘一般不是坏的特别彻底,不会所有键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机器型号和楼主一样,我的问题是,只要重命名一个文件,光标就是一直跑,更狂按空格键一样,一样跑。 ...

你可以把开机键排线先不插,用万用表划开机,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键盘一般不是坏的特别彻底,不会所有键都不能用

是的啊,第一次修这样的问题,一直以为是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