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奇葩故障!二修机

楼主(2015-12-21):
  同行拿来这台本子,不触发,看电流0.03左右,似乎正常。我说这个要检测一下,同行丢下走人。
  接下来拆机直到拆出主板一看,我去!上家动了好多地方,南桥、EC、待机芯片、2个bios都干了,还有USB口转换电压芯片也不知哪去了,先着手测一下3V、5V都有,开关有3V电压,EC型号是IT8518E,测81脚pwrbtn#无跳变,供电,复位均正常。EC下挂BIOS,刷了一遍还是一样,这是不是表示EC有问题?先不管换了再说,急急忙忙盒子里找到一个立马换上,插上外接发现电流不对,0.0034好低!抄起万用表3V还在,5V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仔细一看,晕!EC型号IT8528,咋这么粗心呢我!
  又一顿功夫8528换成8518,3V5V都有了,可以触发了,上电到0.4左右不动了,好像是挡内存了,测一下内存电压果然没有!

  翻过板子查内存供电IC  RT8207A  发现问题,PR100有1头不在脚位上,烙铁将它归位。上电,电流差不多1.0A多左右不动,到这里前面几步是不是都挺容易,接下才真正的苦逼开始。
  除了集显电压外,各路电压都已出来,bios刷了N个都不管用,该怎样还是怎样!按照坛子里饼哥画的图测量几个pwrok信号均正常。

    这几个POWROK都有输出,信号电压正常,随后测了CPURST,1.15V正常,CPU都有复位了呀!应该跑码然后cpu再发组svid开启集显电压了!测内存总线都有波形了,在这挡了好长时间,以致于几度认为vrm芯片有问题,没有发出开启集显电压指令,还好店里当时没有17511vrm芯片,不然真打算要换个几次了。绕了好几圈还好我又回到检测内存这个问题上,期间还换了CPU还发现这个CPU也是坏的,够倒霉的!开始仔细检测内存每个脚,先从内存主电压开始,1.5sus, reset,ref都正常的,当量到203和204脚DDR_VTT 时发现电压不对,1.52V,正常是0.75V,呵呵,还是它,看图纸这路电压直接送给内存的,应该是内部击穿了!换掉!
  换了内存供电IC,DDR_VTT电压已回归0.75V正常电压,接屏,开机,屏亮了,那一刻好激动,突然一个晴天霹雳雷死我了,等了半天LOGO出不来,出不来,出不来,灰屏!此时的心中犹如一万只“草泥玛“在奔腾。换屏,换U,换内存都试完了,还没结果,不知道谁说这个机子去掉独显供电用集电也能亮机,
去掉独显供电试试还是灰屏状态,intel的显示信号是从南桥LVDS模块输出,查lvds模块供电1.8V正常,刚好手里有片一模一样的料板,南桥是HM67,我手里的是被人修过的换成了HM65,拆下HM67,植珠上BGA,完工后开机久违的LOGO张于出现。
  其实修到灰屏想换桥的时候就不想修了,想放弃了,因为成本已经很高了,桥坏,EC坏,内存供电IC坏,更重要的I3的U也是坏的。因为顾客可能不同意,但是心里又有一丝不情愿,都修到这里了,想想最后要是客户不同意修我就把他拆了,只为心中那一点点小小的执着吧!不知论坛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这样的一份执着的兄弟!
最后传一张亮机图

网友:
不错 。亮机图 直接给你精华了。维修都不容易,我修过一个华硕,换了显卡客户说不修了,比你还惨。

网友:
说实话 这种该加精啊  楼主太幸苦了

网友:
楼主走的是技术路线  要是我们直接换板子

网友:
  好像都是这样吧

     如果你千辛 万苦修好了   但是个别奇葩顾客轻轻松松就把你打发了说  不修

    那你可以玩点儿  手段   搞搞他。。也让你自己发泄一下

网友:
非常值得参考案例 加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真是执着的让人敬畏,要是这么多问题,想我这一类的人肯定也就不会再弄啦

网友:
佩服楼主,花这么多精力去修好它。 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厉害啊~~苦逼维修历程 关键死还没好价钱 成本太高了~~哎

网友:
佩服  好耐心啊

网友:
这机器太坑了,竟然坏那么多,如果预先报价低了真不值得修因为客户可能觉得贵而不修了。加分

网友:
确实一个板子值钱点的东西都坏完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 我就不得行了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