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显卡,北桥,显存全爆锡

楼主(2015-12-21):
原本是显卡故障虚焊,用风枪吹一下能显,拆机,上BGA,预热20分钟左右,红外150度,后加焊过程中显卡爆锡,没事,拆下重植有铅,植好后准备装机,仔细一睢,晕,显存爆锡了,再一瞧北桥也爆锡了,仔细一想,平常都没出现这样大面积爆锡现象,最后发现共同点芯片里都打了黑胶。应该是热量排不出来所致。希望同行修此机时注意一下。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三个桥加上显存全部干完就好了不怕

网友:
把隔离做好没问题 Sl400显卡还行

网友:
北桥灌胶干爆了的情况很少,一般肾6

网友:
修SL400把北桥同时干爆锡的情况很少,不过同时把显卡和显存干爆锡的情况很多

网友:
很多吧 我这边几台了

网友:
曾经碰到取IBM T61P灌胶显卡时边上显存、北桥爆锡

网友:
能夠把三個橋都爆鍚真的不簡單

网友:
用锡纸保护一下应该会好些。

网友:
爆锡珠可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