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WIFI信号弱维修

楼主(2015-12-21):
迅维手机维修培训实地学员 陈sir 手机处贴
------------------------------------
首先区分是否能开启WIFI,还是搜不到信号先开机

查看WIFI

只能搜到两个热点,只有两格信号。第一个wifi还是我的笔记本发出来的。信号弱爆了
马上想到可能是U9滤波器坏了

拆机准备打WIFI各通道阻值

先排查外部因素,竟然发现WIFI天线有断裂

果断换WIFI天线

装机测试

开启WIFI

搜到了18个信号,18个哎满格的信号
总结:信号弱不要盲目搞芯片,要从天线查起!

网友:
  对的。。先外围后芯片

   也是按照维修步骤来。。省事

网友:
陈豪杰   这么屌啊

网友:
信号弱,先把主板放在好机器的壳里面测试一下就知道是外设问题是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第四张图发错了,那是换好WIFI天线的照片

网友:
有图有真相,期待下次再发帖。

网友:
先外围后芯片,动芯片之前要仔细观察

网友:
不错哦  陈浩杰

网友:
强势围观,远程学习中!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心中有图 牛

网友:
那不就说明U9没问题吗?

网友:
好一个维修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