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5V小维修

楼主(2015-12-21):
            3V/ 5V小维修
拿到板,检测元件。发现3V 5V上管没了。

找了两个上管焊上去。

5V电感后端:

波形正常:

3V电感后端:

波形正常:

再测3V电感前端时,有15V左右。感觉不对,正常应该是19V

认为自举升压不足,测3V上管G极:

波形也是15V左右。

查升压脚。发现PR82电阻没了。

装上后:

装上后输出就正常了。
下面是抓的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前端波形:

3V上管G极波形:

5V上管G极波形:

5V上下管G极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电感后端波形:

拆掉3V上管,测5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3V上管G极波形:

不装两路上管,5V上管G极波形:

双通道同时测量EN信号与3V电感后端波形对比:

3V线性:

5V线性:

网友:
       抓的一手好波,可惜啊  我都没摸过示波器,更别谈用了。。

网友:
波形不错,所以10分!鼓励发帖

网友:
非常详细加分

网友:
楼主的图片够多的,现在都没以前的那股动力收集那么多的图了

网友:
这功夫再练练就到家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分析的也很到位

网友:
新人好好学习天天向下

网友:
上管给摘了,说明上家维修还是比较地道的

网友:
抓的一手好波啊,发帖辛苦了,尤其是整理图片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