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液晶屏,原来是白屏,现在是显示拖尾、模糊!

楼主(2015-12-21):
        刚维修一个液晶屏(长城M1931的,驱动板是RTD2270L+25X20),原来故障是白屏,查得屏电路上的芯片MAX17073E损坏,导致VDDA、VGH、VGL、VCOM无电压。更换后,可以显示了,但是屏刚亮时显示还正常,过几秒后就开始出现拖尾、模糊,颜色也不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5-12-23 21:38):
测试屏上几个测量点电压如下:
Vin:4.83V;VGH:18.33V;VGH1:19.85V;VHL:-10.82V,VCOM:屏刚通电是5V,然后慢慢下降到2V左右;VOM1:5.74V。
看来应该是VCOM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补充内容 (2015-12-23 21:44):
没有MAX17073E的图纸,查得有MAX17075的资料跟这个芯片类似,引脚数不同,VCOM由其一个引脚直接输出,VCOM1是用于调节这一脚(VCOM)输出电压值的,测得VCOM1有,VCOM无,考虑要么是VCOM输出脚虚焊,要么就是芯片坏

补充内容 (2015-12-23 21:47):
故先加焊MAX17073E,尤其是VCOM脚,加焊后,通电再测VCOM终于有了,VCOM=VCOM1=5.7V。屏也显示正常了!

网友A:
   好像凭我的经验 长城的 程序容易出错 坏

      你在论坛搜索一下。看能不能下载一个刷一下程序   百分之80的把握是这个

    还有就是最简单的。。准备好橡皮擦搞一下 屏线接口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屏少一组电压。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凭我的经验 长城的 程序容易出错 坏

      你在论坛搜索一下。看能不能下载一个刷一下程序  ...

从坛里找了个M1931的程序,刷了之后,显示器不亮,按开关键无反应!

网友:
这问题跟程序没关系,还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现在有些老朋友 上传的程序本来就有问题的

    你经常看论坛应该知道 有些很折腾的。。下了两三个程序以后才行的

  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就寻找一下帮助吧。。会处理关系的 去附近同行那里交流一下。。或你拿给他修一下。叫他帮一下你的忙      搞技术前期有时候必须得折腾

网友:
测试屏上几个测量点电压如下:
Vin:4.83V;VGH:18.33V;VGH1:19.85V;VHL:-10.82V,VCOM:屏刚通电是5V,然后慢慢下降到2V左右;VOM1:5.74V。
看来应该是VCOM电压不正常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