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IPAD3 没有ID 稳定3分钟左右重启

楼主(2015-12-21):
前两天一个老客户拿过来一个IPAD 3 ,原先说充不上电,加热才能充上电  我说正常 最后他说要卖,但是他没有ID,问了他家里人都说不记得了,最后300收了 ,也测了一下  平板港版 16G  白色IPAD  3 WCDMA 下午找了个平板充电器充了一下午,打开看来一下 就下载一个爱思助手打算越狱   (装几个软件给宝宝看电视 玩游戏用  再说又不能刷机 ) 搞了一半重启了,之后就一直这样很稳定的3分钟左右就重启一次  求大神指导    小弟平板搞得少  还有就是怎么软解ID
一、平板3分钟左右重启什么问题?
二、怎么软解ID ,找人解ID大概多少RMB?

网友:
查了,貌似没有ID

网友:
哈哈。。我们的专业就是搞 iphone 苹果全系列

    告诉你吧。。只有iphone手机才是硬件加密最严格的。因为是手机所以容易掉且最重要

   其他如什么笔记本啊  ipad平板这些被丢了 破解方法都是刷bios程序了 还有就是重硬盘序列号了。个别老机型ipad硬件其实就是取 一个元件就是了  不明白百度    一般同行收费也就是300块以内的样子 硬件找个规模正规一点儿的

网友:
PAD ID小事情。 现在是3分钟重启。 确定是时间固定吗?不固定可以根据以前客户反应的信息来判断。充不上电,但是加热后可以,PAD是聚合物电池。温度越高电池材质活性越高。不超过60度左右。超过60会损害电池。 加热后可冲,也许电池有问题。先换电池试机。不行在换思路,根据普通的PAD或IPHONE不充电思路一步一步修。 先从简单的入手,在一步一步到难的。  不充电:U2、充电的MOS管、这两个事坏的最多的,其次是电源在其次是CPU。这两个基本遇不到。电源问题还可以修,CPU放弃吧,成功几率50%左右,剩下50%不开机。

网友A:
还有PAD ID之所以简单我认为是设计问题。PAD主板WIFI版本只有CPU和硬盘。有指纹开始指纹才和CPU绑定。 没指纹前ID和机器序列号绑定,机器序列号又只能存在硬盘。所以解WIFI版ID简单, 3G版和IPHONE笔PAD多了个重要的芯片,基带。基带又和硬盘绑定。解ID所以麻烦。IPHONE又要能打电话又多了个码片,麻烦。 3G版PAD不能打电话没码片把主板该成WIFI版的就行,如果要3G解成3G就必须硬盘基带一套换。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PAD ID之所以简单我认为是设计问题。PAD主板WIFI版本只有CPU和硬盘。有指纹开始指纹才和CPU绑定。 没指 ...

主板直接把3G模块 拆除  用爱思刷 可以完成但是就是刷过后还是提示链接iTunes  不能进系统
刷了几次了都能刷过   但是用iTunes  刷就是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