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2210C 点亮2--3分钟后黑屏故障修复

楼主(2015-12-21):
今天修理其它班组的两台Dell E2210C显示器,2010年投运,连续不间断运行5年多了,出现点亮2到3分钟后黑屏,点亮时图像良好,拔掉电源5—8分钟,再开机,现象相同。特像某个原件热稳定性差,导致保护动作。拆机,测量电源板(高压一体的)各点电压正常(5v去驱动板,12v去高压回路),电容未见鼓包,测量驱动板驱动板电压正常(5v)。但总还是怀疑驱动板问题,是否滤波存在问题,拆下3个25v 100uF的电容测量,分别为93.7uF、95.4uF、96.5uF,问题不大啊,坚持更换,更换为25v 330uF电容,上机,故障解除。同时用LED灯条替换了冷荧光灯。【 我用的FLUKE187万用表测量的电容值(未用电容表),我的FLUKE187万用表比我的FLUKE87Ⅴ万用表电容档准确很多】

网友:
怎么上图啊?

网友:
为什么会先怀疑驱动板,换我先换电源板啊,明显电压出的不稳

网友:
经验很重要呀

网友:
这样的我都先怀疑高压板,

网友:
这个修到过三个,第一次发了个驱动板,我记得好像挺贵,六七十块一个,后来又遇到一个的时候我就挨着来,控制板附近的贴片电容全扫,不行,然后把驱动板上的四个迷你电解全换了好了

网友:
电容表还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