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H55-MLX。通电跑码86 ,集显不显示,独显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5-12-21):
ASUS P7H55-MLX。通电跑码86 ,集显不显示,独显可以正常显示,从这点说明有些华硕主板集显电压没有,主板仍然可以正常跑码工作,我以前写过一篇帖子,ASUS-P8H6主板集显供电不出来一样可以点亮。这说明ASUS主板设计与其它主板不太一样,搜了下迅维发现有不少朋友遇到过这类故障,好像都没修好。今天我这个板子修好可能就是原创了。将主板接上电源触发检测卡可以完整跑完码,直接测量集显供电电感电压0.23v电压,示波器测了下没有波,说明集显没有工作,测集显供电电源管理芯片UP6117BH芯片的22脚,23脚,24脚的信号,

发现24脚开启脚无电压,顺着这个信号跑经过RPR129,RPR3186.RPR141 3个电阻进了CPU里面了如图。 这个进CPU里的信号是H_VAXG_EN ,CPU开启集显信号,同时电阻RPR141的另一端是VTT_CPU信号。UP6117BH芯片的开启信号同时受这两个信号控制,测量RPR14两端电压都是0V,为了判断是VTT_CPU拉低的还是H_VAXG_EN拉低的。拆下RPR141电阻,测量这个电阻两端电压 ,发现VTT_CPU信号出来了1.05v,H_VAXG_EN这端电压是0v,说明这个信号被CPU拉低了。测CPU这个信号的对地电阻发现居然为零,原来CPU集显开启信号对地短路了。把CPU拆掉再测阻值上来了。原来是CPU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板子的CPU是原本就是有缺陷而屏蔽了集显,还是先前是好的,在后来使用中损坏的就不得而知了。换了个CPU 集显供电出来了接屏点亮了。以前看1155,1156 CPU集显供电一般都是在CPU核心供电出来后才有的。CPU供电芯片与CPU内部SDIO,SCLK,ALERT#,3个信号通迅来设定核心供电电压。 当核心供电出来后,并跑码过内存后SDIO,SCLK,ALERT#,3个信号再次和电源芯片通信后,集显供电才打开。这块主板集显供电不出来一样可以跑完码,而且接独显还能亮机,这可能就是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电路不同之处吧。本人理解CPU的SDIO ,SCLK,ALERT#这3个信号,其实就是植入在CPU内部的一个EPROM,和25Qxx或者 24C0X这类存储芯片相同。里面存的是CPU的VID编码读取编码可以设定CPU的核心电压,SDIO就是数据信号,SCLK就是时钟信号,ALERT#就是片源信号。

网友:
楼主写的很清楚,但我看的却头晕,学习

网友A:
有些CPU是没带集显的,具体的还得根据U来

网友:
后来询问客户,得知这个块板子一直都是用这个CPU,没有独显。是使用中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CPU是没带集显的,具体的还得根据U来

好像AMD,CPU 才有带集显或不带集显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AMD,CPU 才有带集显或不带集显区分。

英特尔也有不带集显的U

网友:
楼主这信号研究的很深入啊

网友:
台式机,有时候时序没那么严谨,amd修的不怎么多,大多桥问题

网友C:
HM55台式机的 CPU很多不带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5台式机的 CPU很多不带集显的

没错,特别是I5、I7的,很多不带集显。

网友:
笔记本中CPU坏也有花屏的,现在很多显示集成在U里

网友:
关键是,ASUS主板不出集显电压,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以前看论坛帖子,有些二三线H61主板,可能是电路设计的缺陷,集显供电很容易电压过高,导致CPU集显模块被烧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独显亮,集显不亮的板子!做了两边北桥还是不行,就给客户送走了,而且换了cpu也不行!

网友(2017-06-30):
上次有个也差不多,,1620的CPU,,我直接拉了CPU供电给集显用

网友:
谢谢关照,华硕H81M-K集显不亮,用独立显卡就亮,诊断卡显示99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难的问题,居然发现是CPU自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看来正规军出身,还要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