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贴,大家一起来说说维修中遇到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毛病吧

楼主(2015-12-21):
论坛里面都爱讲通病,但维修多了,也经常会遇见一些稀奇古怪的毛病。大家都进来说说吧。我先说几个,都是以前的案例了,凭记忆写下的,具体型号记不得了。

1,一戴尔品牌机不触发,客户找上家看说是主板坏了。我测了下发现BIOS电池只有2V,换一个新的还是不触发。BIOS放电后一切正常。以前没遇见过。

2,一杂牌组装电脑不能上网,插上网线后识别不了地址,加块网卡后正常。仔细检查集成的网卡也没有坏,为啥不能上网呢?后来在网卡驱动设置里面将“速度和双工”选项改成“10m全双工”后一切正常。

3,一戴尔本本通电不显,拆机仔细检查发现一5脚小芝麻管脱焊,焊好后正常,一个星期后就返修了,拆机检查又脱焊了。再仔细检查,原来这个小管子跟机壳碰上了,于是把机壳那里用电磨修一下,芝麻管焊好再打一层热熔胶固定,再也不返修了。

4,一SONY机器开机花屏,而且花的很诡异,不像显卡或显存的问题。查了半天没找到原因,最后换个硬盘重做个系统就好使了,原来的硬盘坏了。你说怪不怪?

5,一thinkpad机器好像是x220还是230的,没声音,没无线,以为是快捷键关掉声音和无线了,但快捷键又不灵。怀疑BIOS问题,刷论坛上找的BIOS直接不亮。最后在联想官网下了BIOS更新程序,刷新后就好使了。貌似刷BIOS的过程会将EC固件更新的。

6,一组装机经常在冬天插U盘的时候重启,换电源也不好使。拆开看了,主板是通路品牌,做工比较烂。仔细观察前置USB接口,没有防ESD器件。从一个V星料板上拆了一个6脚的ESD保护芯片,改到前置USB口上,再也没重启过了。

网友A:
是你自己原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原创的吗?

当然是我原创的,只是我现在已经转行半年了。维修行业前途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