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ACER 5552不开机待机电流高,看图纸好烦啊!!

楼主(2015-12-22):
今天顾客拿来一台电脑,说不开机,于是用适配器一插,待机电流:0.40 哇靠这是什么情况
果断报价,顾客留下。

当时只顾得查凶手了,所以细节方面就记得不是很清楚,大家看图吧

网友A:
这是一修机还是二修的?显卡芯片烧啦,供电引起的把

网友B:
的确如你所说很模糊,看的我也是很模糊

网友:
能做BGA的,不算小白吧!没一点功底是做不下来的。最后修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坏这么多东西是二修还是适配器坏了引起的啊

网友D:
过程不怎清晰,拆了这么多,找到故障还是挺不易的

网友:
这些管子都是跟显卡供电的吧,

网友E:
待机偏大摸到烫的芯片 不一定是他坏!

网友:
不是要对比么~~没有最烫只有更烫

网友:
这个是北桥的上管穿了嘛

网友:
这坏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网友F:
技术已经很不错了啊 。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G:
北桥供电阻值0.3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北桥供电阻值0.3应该是正常的吧

不知道,反正感觉不正常,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修机还是二修的?显卡芯片烧啦,供电引起的把

这是一修的机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如你所说很模糊,看的我也是很模糊

其实也很简单,一开始我发现PQ31发烫,但是拆了它后,发现主板阻值不对,然后就一系列的拆,知道找到元凶,当中也看过图纸,但是对图纸我正的不懂,没学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这么多东西是二修还是适配器坏了引起的啊

我也不清楚,顾客没有适配器留下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过程不怎清晰,拆了这么多,找到故障还是挺不易的

其实也很简单,一开始我发现PQ31发烫,但是拆了它后,发现主板阻值不对,然后就一系列的拆,知道找到元凶,当中也看过图纸,但是对图纸我正的不懂,没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偏大摸到烫的芯片 不一定是他坏!

的确是,一开始是PQ31发烫,在图的第一张有标起来PQ31在哪里,你可以看看,一开始是发现这个发烫,我还以为很简单,换个就可以了,但是我拆掉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个原因,主板阻值还是被拉低,于是就一路测,哪个感觉不对,就拆哪个,终于拆到管理芯片那里,但是一测量脚位都感觉对的啊,所以这才目标转移到显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已经很不错了啊 。

谢谢,但是就是图纸看不懂啊

网友I:
那个你不先量电感的阻值吗?断开测前后级都没有看是谁短路了就这么一路拆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其实也很简单,一开始我发现PQ31发烫,但是拆了它后,发现主板阻值不对,然后就一系列的拆,知道找到元凶 ...

有次我运气好,下管挂了,显卡没波及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那个你不先量电感的阻值吗?断开测前后级都没有看是谁短路了就这么一路拆下去?

是啊,由于我看不懂图纸,所以有时候修电脑不是按正常套路来, 发现不对,就拆啊

不然怎么阻值会正常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次我运气好,下管挂了,显卡没波及到

对啊,那你运气好啊,我现在发现图纸看不懂就是小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由于我看不懂图纸,所以有时候修电脑不是按正常套路来, 发现不对,就拆啊

不然怎么阻值会正常

不是懂不懂图纸问题,一般是先测电感阻值,你只是确定哪里发烫就开始拆。。。。。。而且这个机器完全不用看图纸,公共点正常就测各大电感,于是就确定是哪一个部分短,再断开就知道是前级还是后级。这样拆准确高多了,虽然我也是学徒,在这里大放厥词请原谅

网友J:
显卡烧了在待机的时候应该能摸到温度

网友K:
待机电流0.40,是显卡引起的!少见,EC多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对啊,那你运气好啊,我现在发现图纸看不懂就是小白啊

系统的学习一下就好了,走下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烧了在待机的时候应该能摸到温度

显卡不烫的,没温度,就是PQ31烫了,你看第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的学习一下就好了,走下流程

没时间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待机电流0.40,是显卡引起的!少见,EC多见。

对啊

网友L:
楼主修机真的很花心思啊

网友:
这个不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修机真的很花心思啊

没办法啊,看不懂图纸的小白

网友:
我知道这个叫北桥,但是它有显示作用我就这么称呼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台机器,一样的故障,当时直接把显卡的供电断开就不短路了,待机也正常,一路跑到1.4A,板子还在我这里,到现在也没找到显卡换!

网友:
真不知道楼主是想说什么

网友:
直接烧鸡应该会 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