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WIFI打不开

楼主(2015-12-22):
迅维手机维修培训 实地维修案例
WIFI打不开 维修案例
故障现象:iPhone5s WIFI开启处变成灰色打不开

原理图WIFI正常工作需要PP_WLAN_VDDIO_1V8与PP_BATT_VCC_WLA两组供电正常后WIFI内部通过BUCK降压输出WLAN_BUCK_OUT

用万用表测量C103_RF处PP_BATT_VCC_WLA电压有4V,测量C105_RF处PP_WLAN_VDDIO_1V8电压有1.8V, 测量C102_RF处无电压,测量C102_RF对地阻值正常,测量L9_RF没开路,难道是WIFI芯片坏了,听同行说与WIFI芯片有关的电阻也测量过没发现问题,wifi芯片U8_RF也更换过故障依旧,维修有点难度了,拆掉wifi芯片测量各脚阻值,当测量到wifi芯片21脚SDIO_DATA_2时发现异常,从原理图上看wifi芯片21脚与16脚之间接有一个10K欧姆的电阻R43_RF,

直接测量电阻R43_RF两端有10K欧姆阻值

但是从wifi芯片21脚与16脚之间测量不到10K欧姆阻值,

加焊R43_RF后在wifi芯片21脚与16脚之间测量有10K欧姆阻值,说明R43_RF虚焊直接在电阻R43_RF两端测量不出虚焊,把wifi芯片重新焊接好,开机测试WIFI可以打开并能链接上WIFI,故障已修复
======================
迅维手机维修培训
联系电话:0755-6150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
感谢老板的信息

网友:
故障的时候21到16脚之间是不是开路还是跳变的呢

网友:
电阻也会虚焊,学到了,是不是上家做 不好呢?

网友:
谢谢分享

易点小弟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大神啊,幸好我的苹果5s还没坏。哪天坏了也拆出来玩玩

网友:
应该是拆机不小心,扣摄像头搞松动了。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很多时候我修手机比较欠缺,可能是因为没有系统学习手机的原因,上次修到个5s,蓝牙那边有个电容腐蚀了,导致信号时有时无,还有我发现,苹果的手机电容短路了,除非是主供电,其他的比如触摸ic旁边电容短路了,依旧可以显示,只是触摸用不了而已,拆了那个短路电容立马可以触摸,那是苹果5的

网友:
看了这个贴子,表示会考虑学修手机

网友:
楼主十分细心,这样的故障都修好了,厉害!

网友:
我们得改行手机了,

网友:
厉害啊,我自己的WIFI坏了,能寄给你修?

网友:
苹果手机维修啊,不错,明年打算学这个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好贴子多谢分享,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修苹果手机大神啊    手机越来有赚头了

网友:
thanks Boss for informatios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