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0 hr mb 网卡惹的祸

楼主(2015-12-22):
ACER 4752G  JE40 HR MB(10267-4) HM65 二代I5不触发。故障特点:网卡坏,3VALW对地只有0.070v(离线二极管档测。3V/5V会正常发出。3V_5V_POK正常)。如果无3V_5V_POK会 纬创特点,对RSMRST的保护只有3/5V异常前题下才会触发,其它一概忽略。
具体影响PCH对EC的SUS_PWR_ACK(DN_PCH_DN_ACK)和RSMRST的正向激励导致SUS_PWR_ACK和RSMRST在不被保护拉低前题下无电压。(即便是手工延时对RSMRST提拉你会发现,可加电,时钟锁相环工作,PCH 25Mhz OK。APWROK正常VR_ON自然正常此板1.05VTT的PG为APWROK同时APWROK后继形成VR_ON。但S0_PWR_GOOD(PWROK)没有,自然H_PWRGD也就没有SVID也不会有。不要尝试对S0_PWR_GOOD提拉不会有结果,时间关系不详述。)

导致RSMRST和SUS_PWR_ACK不拉低无电压应该是 产生的延伸性问题。

网友:
3VALW对地只有0.070v            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加电前题,二极管档测3VA对地

网友:
我这款机器待机0.01无3 v 5 v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