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R428 不定时掉电,不是通病

楼主(2015-12-22):
接了一台samsung r428独显, 进系统 重启,拆开看见大电容,三两下干掉大电容,换上六个330电容,可以正常进入windows,试了几次没问题,交给客户,过几天客户拿回来,说 自己关机,自己检查也是,觉得6个330电容不够,加够8个,还是不能解决 掉电关机,重启问题,有时试一个钟都正常,有时刚开机就掉电,8个电容全换过全新的,也不能解决,维修陷入困境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电容也没好使!!!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吧

网友A:
BIOS会不会引起此类故障,希望楼主试试

网友:
桥下面的电容

网友B:
冬天吹半天都不溶,换4个都好费劲。楼主竟换8个。

网友:
硬盘贴纸下面的通病电容有没有检查

网友C:
不稳定的元件在做怪了,R428这破机器让人头痛

网友:
一般换了电容就好了,楼主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没查到???

网友D:
焊盘处理到位不到位,看看南桥下的几个小电容有没有漏电的,直接掉电还是掉电重启

网友:
看看别的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查下论坛里的通病,觖决完了就抓 波吧,看什么 先掉,拉低的

网友:
细心地检查你换的电容的地方,估计还是CPU供电这快,掉电,没示波器修,只有尝试着更换元件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硬盘下面有个电容易坏吧。。你看一下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示波器看过了,cpu电压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会不会引起此类故障,希望楼主试试

我不觉得是bios问题,因为这破机子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掉电,或者重启。有时可以正常进windows用好长时间,有时候还没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桥下电容已经干掉一个,听说好几个不知道还需要干那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冬天吹半天都不溶,换4个都好费劲。楼主竟换8个。

搵食艰难,手指都烫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稳定的元件在做怪了,R428这破机器让人头痛

就是不知道那个元件,客户就在附近住,天天过来,刚开始还好说,时间久了,话越来越难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盘处理到位不到位,看看南桥下的几个小电容有没有漏电的,直接掉电还是掉电重启

8个电容重焊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下,那个电先掉的,温控也要注意

网友:
硬盘下面2个电容去掉看看。。不行换CPU试试。。。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桥底下那个电容不稳定了就会这样,最好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