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副电源电压问题

楼主(2015-12-22):
副电源5SB电压正常。给7500供电这路才8.74v,是不是变压器线圈问题。

网友:
金河田电源7500供电能正常工作

网友:
8.多V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换个 7500试试

网友:
变压器线圈很少出问题

网友:
副电源电压+5V没问题,倒是电源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主电源不起动。好像是保护,输出电容无鼓苞

网友A:
你是说这个电压7500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这个电压7500能正常工作吧

7500的工作电压应该是7-40V,8.74V应该能工作了。
你测量下4脚电压是多少?4V以上就是保护,0.4V以下说明7500工作正常。
如果是保护了,一般就是后极某个电压过高了。
如果是0.4V以下,查下8、11脚有没有对称的电压,一般是2-3V。正常再查两个小推动管C1815的C极电压有没有?如果都正常,就再查13009的基极保险电阻。

网友:
晚上下班回去测测

网友:
业余的,抓时间修,没好呢

网友:
光耦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C:
+5VSB正常吗?也偏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500的工作电压应该是7-40V,8.74V应该能工作了。
你测量下4脚电压是多少?4V以上就是保护,0.4V以下说 ...

7500的4脚待机时3.3v,绿与地短接时0.23v。8、11脚对称,电压1.62v。c1815的c级电压都是1,62v,待机时2.43v。正常吗?,我再检查一下13009的基极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SB正常吗?也偏低?

+5SB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的4脚待机时3.3v,绿与地短接时0.23v。8、11脚对称,电压1.62v。c1815的c级电压都是1,62v,待机时2. ...

8,11脚的1.62V不正常,偏低,检查推动管及其偏置电阻........

网友A:
(7500的4脚待机时3.3v,绿与地短接时0.23v)是不是保护?功率管BE电压一个1.7mv,一个255mv是不是保护?为什么不一样,以上全是绿线接地、空载时测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00的4脚待机时3.3v,绿与地短接时0.23v)是不是保护?功率管BE电压一个1.7mv,一个255mv是不是保护?为 ...

短接绿黑线后7500的4脚是0.23V,说明没有保护。查下13009的B极保险电阻有没有无穷大,一般是1欧的,如果无穷大,就说明13009也烧坏了。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

正在检查,10UF电容容量正常,在线测b极电阻0.7欧,拆下来13009二极管档测be0.578v,反向OL

网友:
付电源供芯片工作的电压,一般在8v--22v左右都属正常,金河田的为8.7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正在检查,10UF电容容量正常,在线测b极电阻0.7欧,拆下来13009二极管档测be0.578v,反向OL

看了这么长,楼主都没有说电源有没瞬间输出电压(有查过吗?),没有输出查主开关管及其旁路元件(有怀疑直接换更快捷),有就应该查复合二极管和339芯片的各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黑线后7500的4脚是0.23V,说明没有保护。查下13009的B极保险电阻有没有无穷大,一般是1欧的,如果 ...

两个应该对称吧?相差太大了。好像是一个没工作

网友F:
楼主业余的也要配个示波器啊,修这个不就是小意思啊   测测有没有PWM脉冲,有没有变形。如果有PWM,就可以肯定没有保护了,这不就好办了吗

网友:
昨天喝喜酒,喝多了,没有修,白天上班,只能晚上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了这么长,楼主都没有说电源有没瞬间输出电压(有查过吗?),没有输出查主开关管及其旁路元件(有怀疑 ...

短接绿线到地,风扇动一下,应该是保护。可是7500的4脚电压0.23v

网友:
推动管2N2222a拆下用二极管档测be为0.64v,OL。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业余的也要配个示波器啊,修这个不就是小意思啊   测测有没有PWM脉冲,有没有变形。如果有PWM,就可以 ...

一年都使用不了几次。不过也想买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短接绿线到地,风扇动一下,应该是保护。可是7500的4脚电压0.23v

如果4脚的电压真是这么低,可能的情况就是芯片7500的输出驱动不足(也可能是12脚供电的滤波有问题,这个换47UF的小电解就行),风扇能动一下证明是有瞬间输出的,但4脚电压却是低的,建议楼主在短接绿地时,也查一下339芯片的2脚电压,看看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如果是低电压。试把7500拆下来,焊上一个IC座,换上一个新的7500或TL494来试验。另主开关管及旁路元件应该检查清楚有没问题(4148、电阻等,电容直接换新就行,没必要花时间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4脚的电压真是这么低,可能的情况就是芯片7500的输出驱动不足(也可能是12脚供电的滤波有问题,这个 ...

12脚电容测容量够,7500用494代替了,故障依旧。7500对地短接未发现变化。数字表直流档测对管b、c有电压波动。12脚电容明天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4脚的电压真是这么低,可能的情况就是芯片7500的输出驱动不足(也可能是12脚供电的滤波有问题,这个 ...

原来我也怀疑12脚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容应该首先考虑换掉.............

换电容,还是不启动

网友:
主电源有输出了,12V-12.38V,    5V-5.257V,    3.3V-3.38V,    -12V- -11.57V,   PG-5.255V,全部是空载测试的。使用8085换下一对2N2222a,应该是放大倍数小的原因

网友:
原来二极管档测2n2222a正向0.640左右,8050正向0.707左右。看来看见不把握的件就直接换,不全依靠<( ̄3 ̄)> 表!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成绩来源于大家的帮助。
另外电压是不是超标?主要检测那里?

网友A:
另外请教一下前辈,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018-1-1.html里有一张图主电源开关管上并联的D1是不是画反了?和别的类型图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一下前辈,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9018-1-1.html里有一张图主电源开关管上并联的D1是 ...

图纸中的D1画错了,估计也不只一处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