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7H55-M主板

楼主(2015-12-22):
如题拿到手上点自动重启来回重复不上CPU不重启,直接亮电压基本都正常下面测量时钟,PCIE时钟不正常A13脚有2.6V,A14脚0V,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换时钟,换完结束维修。之前有看到论坛上,时钟开启不正常也会这样,但是这个主板不是那个问题。对有帮助的人加点分吧。

网友:
表示,没看懂- -这个时钟集成在桥里边的?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A:
时钟如果换的是好的,就刷个BIOS吧,BIOS资料不正确也会一跑码就重启

网友:
时钟不正常导致重启

网友B:
学习了,不过A13脚的电压没问题,为何A14脚却是0V?

网友:
H55开始的板不是时钟集成在桥里面的吗?

网友:
H55没有集成时钟的

网友:
小白 参观    CPU不重启

网友C:
华硕H55的时钟不在桥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A13脚的电压没问题,为何A14脚却是0V?

哪里有PCIE时钟2.6V的我是想告诉你
明显时钟坏了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H55的时钟不在桥里面

不在桥里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如果换的是好的,就刷个BIOS吧,BIOS资料不正确也会一跑码就重启

多谢大师提醒 H55重来没有修到过BIOS坏的我换了时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