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20寸液晶通病:按开关无反映。

楼主(2015-12-22):
        前段时间修了一台联想20寸的液晶显示器(什么型号忘看了),按开关无反映。同行拿来的机器,二话不说拆机,翻过电源板一看被人修过了,只换了个18V(具体多少V我忘了)的整流二极管。其它地方没有动过,好吧,修过这里我就量一下,这管子击穿了,换一个,打下值正常。上电亮机了。什么玩意就这么简单就好了?不管了装好试一会机。开在那里忙别的去了。一会又黑了,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再拆吧,一量这个二极管又坏了。这下先不换了。把后级断开打下值还是正常。看看电容外观也好。有三个滤波电容,先换了这几个吧,再换二极管,亮机。这次不装了就直接试机,试了半天没事了。应该是没事了,还真可能是电容的问题。装机交给同行。过了半个月也没来找我。也没有在意这事了。反正给保修一个月了。坏了再说吧。
       这不这二天又接到一台联想20寸液晶显示器。外观和那个一样。当时没有在意,按开关也是没有反映。拆机300V电容放下电,没有火花??难道电源工作了??不管这个了,反正先保证别电到自己。上电量电压5V只有1V多在跳,另外18V没有???断电,打下值,18V短路,再量二极管击穿了。看着这电源板好是面熟啊,乖乖,,,,,滤波电容都是一样的三个排列着。想起之前修过的那台显示器。直接换了,装机,试机正常。开着LOL几局,没事。难道是通病????

      之前有时碰到显示器的问题,在论坛里想找下思路和帖子,发现论坛里液晶这块的帖子真的少。。。。希望能帮到大家,如果觉得对大家有帮助有用的话。有这样的案例也分享下。
下面上图,让大家以后碰到能少走些弯路。
显示器的后盖样子

电源板的前面

电源板的后面

换下来的元件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了,当时不知道那里坏,就把后级电容全换了,好  了。不知所以。今看到LZ的贴子。明白了,难怪有人用示波器修显示器了。

网友A:
楼主放电是不怎么放的,如果真有火花就吓死人,继续期待下次发更多的案例。

网友:
图片的字好小,不仔细还真看不见。     300V电容放电要怎么放?

网友:
这板子偷工减料的   也就外观马马虎虎

网友:
放电都不会吗

网友:
不过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联想20寸液晶,型号可多了,说明具体型号更好

网友:
这款机同样的故障有修过,但我没换电容,只是换了击穿的二极管。怪不得不久后就返修,原来那几个电容也有问题,晕死。

网友:
原来是这样,上次有修这样的问题,只是换了电容!!

网友:
难道是漏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电是不怎么放的,如果真有火花就吓死人,继续期待下次发更多的案例。

版主年轻时真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电是不怎么放的,如果真有火花就吓死人,继续期待下次发更多的案例。

如果不放电,有时候会电到人,还有维修时打火会把别的元器件打坏。
用电烙铁的插头放电就行,还没火花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是电容漏电引起电压过大,烧掉二级管。能问下具体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就是不通电嘛,修电源板就好了,这样说大家就好理解了,修出5v和12v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放电是不怎么放的,如果真有火花就吓死人,继续期待下次发更多的案例。

放电可以用灯泡来放 我就是那样放电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有电容短路你换了管子他应该也不会亮才对呀 只要是烧了开关管一般都是有短路 需要先检测在通电

网友B:
300V电容放电要怎么放?

网友:
看来这种故障是这种显示器的一个通病。

网友:
换电容应该算是维修者的福音吧,哈哈!

网友(2016-02-24):
谢谢楼主分享啊!去年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案列,可惜没有示波仪。。。。。。

网友:
楼主这样维修有可能用一个月左右,又会返修的!!!  解决根本问题是找个带散热架的二级装改装在上面。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没鼓包 也没漏液,还真不知道是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那个还和电容有关系啊

网友:
学习了 这目前还有接触到呢

网友:
给整流管加装散热片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这个地方 确实是通病  我修到几台   是二极管坏

不止联想 好的新的显示器 led的SR5200容易坏

网友:
LZ 你是怎么想到 3个 电容的问题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不是持续供电二极管?新手学习中。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 绕了一大圈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二极管,上面标5100的要差不多的,在换电容,这是通病,估计是电压高了导致二极管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电容放电要怎么放?

直接用螺丝刀短路两边,不要插电发,知道吗

网友(2016-03-29):
碰到一个是电容没鼓包坏掉的

网友:
这种电容外观是看不出来坏的

网友:
电容得换 要不还要烧

网友:
这个型号显示器确实是这样, 以前也碰过,记得问题一样,怎么修的记不清了

网友:
在修显示器过程中,修电源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