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045代换RP1210成功

楼主(2015-12-22):
rt9045代换RP1210成功输出内存基准电压0.75V
翔升H61M不过内存,发现内存边的RP1210烧了个洞,找了块华硕的主板RT9045看了一下脚位定义都是一样的,直接换上代换成功

网友A:
在板料上找替换件很头痛的一件事,特别是双P双N沟道的MOS,前几天找了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板料上找替换件很头痛的一件事,特别是双P双N沟道的MOS,前几天找了好久

双MOS高压板上有

网友:
哈哈,最后在一个老的P4板上找到的,并且那个板上恰好只有一个双P,一个双N。都知道三星板上有,但板料少。多谢提示,以后遇到要在高压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