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305 复印机 卡纸问题 帮我看哈

楼主(2015-12-22):
卡纸卡2个地方       一个是卡定影里面     一个是完全从定影里面出来后卡住。 (一半在出纸整理器里面)
字都是斜的   有一个角有破损褶皱。  分离爪检查过正常。

网友A:
哈哈,分离爪坏了吧,或者掉了几个

网友B:
歪歪扭扭的,定影部分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分离爪坏了吧,或者掉了几个

检查过  位置和弹性回弹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歪歪扭扭的,定影部分问题,仔细检查

第2种情况都已经全部过定影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的1111

网友:
拉带断了       把拉带从根部给剪断就好了

网友:
必须拉带问题

网友:
8楼正解!!!断了引起侧盖关上后被顶住一点不在一个侧面上,纸走上去就歪了  然后就卡住。

网友:
这是进鼓之前纸就是斜的,检查一下纸路。

网友:
把进纸 前的那个黑滚轮插干净    鼓芯最近有没有拆过?

网友:
检查纸盒  对位辊  上纸已经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