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开机电流1.4A掉电

楼主(2015-12-22):
版号:DAOGC5MB8F0 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到1.4A,马上掉回待机,求维修思路!

网友:
估计哪里缺电压了。

网友:
把CPU拆掉试下,重点检查各个负载有无短路现象以及CPU供电

网友:
下了内存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应该不是缺电压吧 缺电压掉电没有那么快 换个cpu试一下 应该有地方短路 看看电感电压都出来没有 不行就刷个bios看看咯

网友:
看看显卡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