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V41 黑屏

楼主(2015-12-22):
一月前也遇到这个机器,时不时黑屏.屏供电什么的都搞过,PCH也加焊过.当时是时间仓促,客户等不及修就拿走了.今天又来一台一样的,也是这个故障.果然是通病了,正好有个朋友是清华同方售后的,把这个故障问他,他说就是通病,就主板问题,不过他们搞不来,都是直接换主板.有遇到的同行么?

网友:
只能是在黑屏时,测屏接口的参数确定。

网友:
在黑屏的时候测屏供电,开启,deid,多看看

网友A:
不是桥,就是显卡问题,先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桥,就是显卡问题,先换显卡试试看

这个机器带一块独立显卡板,拆掉独显也能用基显,也是黑屏.现在确定是主班问题了.估计是PCH不良,打算买一个桥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休眠信号查了吗

网友:
这个板子GB桥是查的重点

网友:
黑屏的时候查一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是灰屏吧,有背光无图像?这种问题主要是查SPD供电和EDID供电,屏供电,然后就是LVDS差分信号了吧,如果都正常有可能是桥,或者是桥的LVDS模块没有正常工作,我上次碰到个联想的也是这样,搞了半天都没有搞好,换桥不行,刷了N个BIOS都不行,后来放弃了!

网友:
这个一体机的通病是触发不跑码。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有的售后根本不修的  都是直接换    修好后 发出来看看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刚遇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