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索尼MBX-250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5-12-22):
    今天接修一台SONY MBX-250独立显卡的机器上电不开机电流0.8A左右不动估计是不跑码,拆机看到是二修板动过显卡初步目检外观没有太大问题,于是二话不说装CPU用示波器第一步先打PCH到EC之间的四条LPC总线的波波确定是否真的不跑码,实测EC 1脚的波形如下图:

    EC 126 127 128脚的波形如下图:

    由以上两图对比可知EC 1脚的波形明显不正常,未能与PCH成功对接并交换数据,断电用数字万用表测EC 1脚发现它的二极管档阻值有530左右,而其它三条LPC总线的值为450左右,很明显EC 1脚值偏大了,根据这条线索找下去发现是EC到PCH之间的R2130处断线,实际上板子并未装这颗47欧电阻,而是直接用一条导线短接。把线飞好后故障排除,测试亮机OK.如图:

     最后说一句发贴不容易希望兄弟们发扬雷锋精神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

 会员11429602元2022-12-15 11:49

网友:
示波器好熟练啊  一下就找到问题

网友:
修不跑码的,我也喜欢测LPC

网友A:
LPC对于不跑码的机子来说   相当于一个分水岭   因为相对比较好测一点   也算是一个桥梁吧  桥断了 谁都过不去

网友:
有波好!!!!

LIJUN911025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机器给我  估计累死也修不好   厉害厉害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先收藏起来.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对于不跑码的机子来说   相当于一个分水岭   因为相对比较好测一点   也算是一个桥梁吧  桥断了 谁都过 ...

版主的比喻最恰当不过,真幽默

网友:
看君一篇文展,胜读1天书

网友:
哇  示波器就是好用 可惜不会用

网友:
LPC总线貌似是挂BIOS的。。。。。。。。。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四条线断了一条了都能查出来,佩服。精神,毅力可嘉。果断加分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如果我没有示波器   事实我也没有,假如断线不明显的话 我只有万用表,是不是基本就修不好了?不过我是学徒,老板也没买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好

网友:
一般都是腐蚀了,只要细心一般都可以发现的。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昨天刚接了一个索尼的机子 ,电流上到1.6就是不显示 ,内外接都不显,大小写也不亮,怀疑是显卡

网友:
示波器  修板 就是 吊LPC四根线的阻值是一样的吗 楼主

网友:
故障点找的还是蛮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