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楼主(2015-12-22):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有时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这令人很是疑惑,并且不知道怎么调出来,后来知道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可能是由一些可大可小的原因造成的。接下来我们来剖析问题,一步一步解决吧!

  1.“显示左面图标”功能关闭
  2.“桌面”进程被关闭
  3.组策略设置启用桌面隐藏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方案一、XP | WIN7都可使用

  1、右键点击桌面空白处选择(排列图标)—点击(显示桌面图标)

图一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方案二:创建桌面进程:

  1、打开任务管理器(进程)右键点击(explorer.exe)进程—(结束进程)

图二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2、选择(文件f)—点击(新建任务运行)

图三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3、输入“explorer.exe”—点击(确定)

图四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方案三:1、点击(开始)—(运行)

图五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2、输入“gpedit.msc“—点击(确定)

图六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3、选择(用户配置)—(管理模块)—(桌面)—双击(隐藏和禁用桌面上的所有项目)

图七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4、选择(未配置)—点击(确定)

图八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

  5、重启电脑即可生效

  以上便是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图标的全部内容了,出现这种问题可以查看电脑是否安装了其他地方下载的杀毒软件,因为有可能是杀毒软件所造成的,发现后可以直接卸载,相信以上内容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有时候一重启还是美图吧。还得装系统

网友:
在实际的维修中 系统重做是最效率和省事的方法

不过楼主说的方法 应该学习下

网友:
在实际的维修中 系统重做是最效率和省事的方法

网友:
一般都重新装个系统省事,也放心 吧!

网友:
重装系统是最效率的

网友:
系统有问题了,还是从新做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