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LA-9631P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5-12-22):
收到一个进水的二修机器无待机别人清理过,拆开后先检查待机电路,经检测+3VL  0v,这个电压接通电源后就应该有的,它负责给南桥以及EC最早的供电然后由EC输出3V_5V_EN开启+3VALWP  +5VALWP.                                                                                                    +3vl是由PU401的

5PIN输出,检测+3VL  +3VALWP 无短路现象,B+ 电压正常。看到芯片型号后以为3V 的芯片和5V的芯片一样的只不过外围电路不一样(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都是SY8208最关键的是8208后面的那个字母决定的输出电压,当时没怎么注意),就直接拆掉了PU402装到PU401上了,通电测试电流待机0.08A有点大用万用表测+3VALWP 是5V,立马切断电源!仔细一看才发现了区别,这样更坚定了PU401损坏的判断,发货等3天一直没在多检查。芯片到了后直接装到机器上,通电0A,又换了一个芯片涛声依旧。。。从头再来吧,仔细看了PU402 和PU401的区别,发现PU401的7pin是B+经过PR402 PR403分压(经计算应该是4-5V之间)通过 PR414到7PIN(实测7pin 0V),看电路应该是+3VLP的开启的控制电压,正因为PU402和PU401区别在装上PU402时他不需要开启信号所有电压输出(虽然是5V)故障点基本确定PR414没有损坏,这个板子有好多原件没有标找了半天没找到PR402,只有跑线了(SY8208这个芯片和其他的不一样数pin时要从右到左数)。想到这个机器进过水就在腐蚀严重的地方开始跑,很快就找到了,不把原件拆下了是很难看出来的,PR402一端的铜箔以及焊点已经腐蚀坏了找了2个1M的电阻

装上后开机测试正常

觉得好的加分谢谢

LA-9631P R1.0 0227 LENOVO G490.pdf

网友:
修的 不错 给个 口头鼓励

网友:
这个35v芯片居然是分开的第一次看见孤陋寡闻了~~还有这个一兆欧姆的电阻甚是难找~~这个两个一兆欧姆电阻分压后不是有8v+的线性开启电压不会有什么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