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投影仪连接笔记本同时播放一个画面如何设置

楼主(2015-12-22):
两台投影仪连接笔记本同时播放一个画面如何设置

  在一些场合,或是特定需要的情况下,需要两台投影仪同时播放一个画面,那是怎么做到呢?距目前的的投影仪来讲,很多都有两个视频接口,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我们也可以用笔记本来当媒介,就像电脑接双显视频一样,是需要独立显卡并有两个外接视频接口才可以。

  1、在完成即将要开始的工作,首先要先确定自己各个仪器的规格性能。我们首先可以看下投影仪的背部接口。

  2、看看是不是同时拥有两个视频输入口,一般是VGA IN 和 VGA OUT。这是VGA视频输入口和VGA视频输出口。

图一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3、在有的情况下,只需要一台投影仪有VGA IN和VGA OUT就可以,这样对电脑就没有什么要求了。

图二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4、我们可以用一根VGA线接到有两个VGA口的投影仪上的VGA IN,视频输入口上,现拿一根VGA线,在那有两个VGA口的投影仪上,接VGA OUT,视频输出口上,一端接到另一台投影仪的VGA IN,视频输入口上。形成一个串联就可以了。

图三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5、如果你的投影仪上没有这两个视频接口,那就要用台式机了,台式机现在不少显卡都支持双输出或多输出,首先要看显卡。

图四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6、如果你的投影仪只有一个VGA输入口的话

图五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7、我们可以在显卡上接两根线,不过大部分显卡都是一个VGA输出口,一个DVI输出口,大部分投影仪上都是VGA输入口,我们可以用转接口转一下。两端输出,接两个投影仪,这种方法不单可以两个投影仪同步播出,也能分屏显示不同的画面,这要看后面在你电脑上显卡上怎么设置了。

  8、要先开投影仪在开电脑,以防投影仪没认到电脑,若是没认到,就把电脑重启一下。显卡设置多屏显示的话,xp是右击桌面属性,如果你电脑上显卡驱动和显卡驱动承租装的比较全的话,可以在桌面上右击显卡的控制面板,在显卡程序进行多平设置。

图六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图七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9、若是显卡程序装的不全的话,就右击桌面属性,在面板上选设置,用xp自带的设置一下多屏显示

图八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图九投影仪连接笔记本

  以上便是两台投影仪连接笔记本同时播放一个画面如何设置的全部内容,在最后投影仪显示用幕布,灯光源暗比较好,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