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K54HR一例。

楼主(2015-12-22):
机器到手,测试为不触发。

拆机后测量3.5V电感,  3V电感3.3V  5V电感0.9V,明显不正常

再查RT8026  14脚,5V开启为0V ,     看来是IO工作不正常,   测14脚复位,0.3V     明显不正常,   用镊子短接上拉电阻,再测,3,3V,按开机键能触发。。。    问题确定。

为了确定是为什么拉低了复位,用烙铁将与EC复位连接的电容翘起,    EC复位正常的有了3.3V  。。  故障排除。

网友:
电容穿了拉低了EC复位导致没5V的EN。。。。

网友:
简单明了不错写的很好理解

网友:
就和RTC电路一样 电容的问题拉低

网友A:
good work but not written properly, seems messy

网友:
看你这个思路好神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d work but not written properly, seems messy

WTF  ??????

网友:
华硕电容问题,,比较多,一步一步走啊

网友B:
语言简练,基本就是楼主在维修的时候自己脑海里的思路,很不错!不过有点疑问,既然知道EC工作不正常,怎么楼主就直奔测EC的复位了呢?其他的条件没测?还是说省略了没说!

网友:
楼主好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语言简练,基本就是楼主在维修的时候自己脑海里的思路,很不错!不过有点疑问,既然知道EC工作不正常,怎么 ...

因为ASUS的机器修的比较多。。 而且EC复位出问题的也遇到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