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怎么办

楼主(2015-12-22):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怎么办

  正常情况下电脑开机后会自动显示桌面,但是不是也偶尔会遇到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的情况呢?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的原因有:设置原因、系统本身原因和病毒破坏原因。下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之设置原因

  1、在此我以windows7系统为例来说明。

  2、开机后如果不显示桌面的图标,你就在桌面上点击右键,查看---显示桌面图标。这样你的桌面上的图标就会出现了。桌面功能也就正常了。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一

  3、如果你的问题是不显示图标也不显示任务栏的话,你就按住键盘上的esc、shift、ctrl这三个键,这三个键要同时按。这时候系统没问题的话应该会出现任务管理器。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二

  4、点击任务管理器的左上角的应用程序选项。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三

  5、在应用程序选项中点击程序右下角的新任务按钮。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四

  6、在创建新任务的输入框中输入“explorer”,然后点击确定。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五

  7、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此时应该会出现桌面以及任务栏。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六

  8、如果依然不出现桌面图标及任务栏,请参看下面的解决办法。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之病毒原因

  1、如果通过上述设置的方法不能奏效,那就有可能是病毒的原因致使开机不显示桌面。方法是你重新开机,然后一直不停地按键盘上的F8键进入安全模式。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七

  2、此时已经进入安全模式,你选择第项进入安全模式。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八

  3、如果是病毒的原因,进入安全模式之后应该会出现界面,因为病毒文件无法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九

  4、然后打开你电脑上安装的杀毒软件,有些软件在安全模式下不能工作,但是一些装机必备的安全软件可以在安全模式下工作,你打开之后进行杀毒。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十

  5、杀毒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如果是病毒的原因,应该能够出现桌面。如果依然不出现桌面,那就是系统本身的原因了,有可能是病毒破坏了系统文件,而不能使电脑开机进入正常的桌面。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十一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之系统本身的原因

  如果上述方法不能奏效,那一定就是系统本身的原因了。出现了这种状况是每个人都不想的,但是出现了就得解决。如果你是个有心人,以前曾经备份了系统,那现在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系统还原,把电脑还原到以前的正常的状态下了。还原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还原软件的还原:一般在开机时不停地按上下键然后选择进入还原程序开始还原。还原后自动重启进入桌面。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十二

  2、系统自身的还原,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之后进行系统的还原。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十三
  选择进入还原选项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十四
  选择还原点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十五

  3、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此过程不再赘述。

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 图十六

  注意事项:

  由于这些操作都十分复杂,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认真看清步骤,否则可能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以上是关于电脑开机不显示桌面的原因和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只限于XP吧,WIN7就不行了吧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