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触发3秒后又反复触发 维修

楼主(2015-12-22):
我本是迅维学员还没毕业,家里有事请假了几天回店铺。今天刚开档一开着大众途观的老板下车问我你们这里修电脑吗。店里同事说修 从车上拿下一主机 说开不了机 连显示器 都拿来了 心里想这人肯定什么都不懂,大清早遇到一条水鱼。

不多说了 同事拆下板 我就凭借着在迅维一期学到的东西,当着客人的面打了打值告诉他主板问题。但是能修 修好要120 没那么快 就先打发客人走了。 自己
上电后发现触发后反复重启想想刚才打值都正常 而且这还是块H61的板子应该不会那么快出问题,就先从BIOS入手了。一看这块板双BIOS 一个主 一个副 拆都懒的拆了 就上装上U 内存 后找一个尖镊子 夹住主BIOS(M_BISO)的一脚个八脚主接触发 触发后发显正常了 不掉电了,然后插上显示器  奇迹出来了 屏幕亮了。 后来主板放电5分钟后再次上电(不用镊子了)发现一切正常。此板故障解决!!!  收费xxx ,今天的铺租回来一半了。。。。
这里声明一下,想要彻底这个故障不妨将主BIOS和副BIOS位置互换一下。我不换是因为我比较懒,还有一方面你们懂得的 。。。。。

 会员12406072元2022-12-24 10:07
 会员47282元2022-10-4 13:39

网友:
大哥 是 1 5脚吧

网友A:
你确定图片上 你镊子夹得是1 8脚 而不是1 5脚

网友:
图上是1~5脚呀,到底是1~5脚还是1~8脚呀

网友:
应该是15脚

网友:
唉 楼主忽悠啊  你是点1 8脚触发  还是1 5脚(你图是1 5P)

网友:
1跟8脚是平衡的夹,你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主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图片上 你镊子夹得是1 8脚 而不是1 5脚

不好意思本来加分,没注意点击到扣分了

网友:
还是大伙的眼睛雪亮啊,LZ,明明就是1和5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本来加分,没注意点击到扣分了

没事 下次补回来

网友C:
不好意思各位 由于本人的疏忽 大错字了,

网友:
这个图百分百是1  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各位 由于本人的疏忽 大错字了,

重新改下 本来想加10分的 看了那个图 只有6分了

网友:
恭喜楼主 捡钱成功

网友:
我想说然并卵~~供电问题也会导致重启~这里放的是什么电要放5分钟

网友:
这客户一看就是经常修电脑的,都知道把显示器和主机一起拿过来,免得跑冤枉路,这总人一般都不差钱,意思就是只要别被你个修电脑的使唤,钱你说就行了!一般这种人就是要修好稳定,不返修,不然油钱都划不来,所以一般都是查出问题直接直接换,然后把换下来的修好了换个屌丝

网友:
那个短接1 5脚是什么意思啊  相当于放电么  能吧原理说下吗

网友:
短接18脚相当于刷bios

网友:
正常应该是短接18脚的,使主BIOS出错,然后副BIOS就直接开刷,有滚动条从左到右,然后就自动重启开机,不相信的找一台没有问题的主板自己试试。

网友:
我看了后也搞不清楚了,到低是一脚至5脚还是1脚至8脚呢,管它是几脚跟几脚,下次遇到最后就照楼主图片上一样的夹住就行了

网友:
我碰到的  及时刷了 好了一整子  又恢复原故障  很蛋疼的

网友:
为什么用镊子接1脚和8脚怎么就好了啊,为什么不用刷数据啊

网友:
这个直接秒杀啊 这个 赞

网友:
就这么一个动作,120元,如讲一下这里原理大家就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