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G470维修换桥

楼主(2015-12-22):
某宝全新HM65桥无铅刚到260度,桥表面都爆皮了,大家鉴定一下是我自己造成的还是桥本身问题,有老师傅知道谁家芯片质量可以的介绍几家吧,一个五十加顺风真心伤不起啊。

网友A:
楼主是在哪里修电脑,没有专门卖芯片的吗还要在某宝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哪里修电脑,没有专门卖芯片的吗还要在某宝买啊。

没有呗。都是深圳那边买北京还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呗。都是深圳那边买北京还不全

卖了两个呢 另一个都不敢用了不够上火的

网友C:
桥表面爆皮了一般是温度大,温升过快造成的。

网友:
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你稳温度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表面爆皮了一般是温度大,温升过快造成的。

哦机器都是自动升温的 无铅他们说温度不高不化啊

网友:
上温降下来,下温抬高点。

网友:
你是哪里人呢?我这边220秒的样子就化了  广州,就一点也就到240秒

网友D:
你在哪里买的歪芯片哟。。。。260度你之前芯片没得拿到烤箱里面一起烤下 啊    说的是全新   HM65的桥都没得全新都是翻新地

网友:
我想因该是升温过程太快造成的

网友:
哎,,,,,,,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里买的歪芯片哟。。。。260度你之前芯片没得拿到烤箱里面一起烤下 啊    说的是全新   HM65的桥都没 ...

挺知名的店,我之前的260拆下来的啥问题都没有也没有掉点,这个刚到就爆皮了

网友:
如果不是BGA的问题的话,这个桥260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这应该是个劣质桥

网友:
上无铅的桥你能上到260?那不爆才怪啊

网友:
是你的BGA温度不行吧,这种PCH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E:
热风的BGA做的吧   也有可能是芯片受潮了  做之前最好先预热一下

网友:
做BGA需要到260吗,我也是服了,

网友:
有点贵吧,我买hm65得也才30啊,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先预热下 再上BGA

网友:
我建议无铅换成有铅的先,毕竟自己把握不大的换成有铅成功率很高的!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
橋有沒有水氣,上溫會不會太高

网友:
主板有没有变形呀

网友:
最近天气潮湿,寒冷,买的桥最好先烘烤,要不一加焊就爆

网友:
260 温度太高  我这 上部 240    下部 255      桥温度上到260 都差不多坏了

网友:
上部温度太高,下部温度可以适当高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风的BGA做的吧   也有可能是芯片受潮了  做之前最好先预热一下

这兄弟说的靠谱!

网友:
买的无铅芯片回来我都用风枪先用100度哄个几十分钟,再慢慢提高到140多点哄个十几个分钟,温度自己掌控,没有爆过

网友:
无铅的240就够了 加焊前要预热

网友:
新芯片  先用BGA100 度烤一会儿 另外  1段和2段的加热时间可以调的长一些  上风嘴的温度降一降  如果到5段了 还不化的话 可以保持一会儿

网友:
BGA上嘴温度我最高才220度,下嘴温最高310度,260度是下温还是下温?要是上温的话不能说芯片劣质

网友:
依据 单纯换桥帖有毛线意思

网友:
高温时设置时间尽量短些。

网友:
bga 温度不均匀了

网友:
他的桥确实和拆下来的有差异感觉翻新的

网友:
温度高了,调低些!

网友:
论坛都说是小苏本本 谁知道是不是呢,

网友:
你的是热风还是红外的

网友:
典型温度过高  迅芯  说的对温度不够提下风口

网友:
焊台歪的 不解释

网友:
楼主,无铅的上部温度我一般250就可以

网友:
温度高了,230度完全够了

网友:
这 种桥很少上面鼓起来的吧,是温度升的太快的吗

网友:
我有一块G460的板上很多电阻无标号,这种怎么查信号呢?板子供电全出,不过内存,除了干桥和大芯片真不知道怎么搞好。

网友:
还是曲线没有搞好 才会这样

网友:
HM65的桥才

网友:
肯定是你温度高了 ,买测试有铅的就行了呗

网友:
HM65的桥才35块把,,怎么50那么贵

网友:
        无铅 250 应该都可以溶了吧,

网友:
没必要太去纠结,应该庆幸起泡的是南桥,而不是主板

网友F:
g470de HM65的桥怎么很容易用的烧爆,,我这也在等待客户同意后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g470de HM65的桥怎么很容易用的烧爆,,我这也在等待客户同意后更换

你买有铅的别买无铅的  无铅温度不好掌握。这个桥他们说没有全新的

网友:
你的 bga机器不行吧      焊的时候加层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