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刷机错误9

楼主(2015-12-22):
ipad 2现在系统正常运行 系统是IOS4.几的 用了很久一直没有升级。进入恢复模式刷机刚刚开始就报错9.踢出恢复模式正常进系统。求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

网友:
报错9  应该是硬盘问题 或者是硬盘供电问题吧  直接送修呗

网友A:
修到过。这个并不是硬盘本身坏了。要重写号就可以正常刷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这个并不是硬盘本身坏了。要重写号就可以正常刷机了。

要重新写硬盘号? 还是只能换硬盘?

网友:
只写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