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楼主(2015-12-22):
接手一个联想G480  桥下面全是短路   是不是桥坏了    我是不是该给桥换了 。

网友:
那就拆掉桥才测下阻值正常不

网友:
短路了肯定要先换桥,再看看别的地方

网友:
一点一点慢慢来吧  先拆桥测下阻值  然后再测下电路  免得换上新桥再烧了

网友:
可以把桥取来再测

网友:
短路先拆掉短路的 再测量  就能知道哪些是坏件了

网友:
换桥看看 大短路 肯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