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请问电源适配器叫是什么在叫?

楼主(2015-12-22):
如题,经常遇到一些电源适配器,工作的时候明显能听见有叫声,电感,变压器会叫,还有别的元器件会叫吗?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不叫?为什么有的电源叫有的又不叫(同品牌),叫是不是代表要坏了还是正常的?

网友:
二级管短路会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

网友:
电容漏电 或者鼓包会发出叫声的 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A:
适配器是正常的,但是会叫!电容是OK的,遇到过显示器叫90%都是电容怀孕了!但是路由器那种适配器叫,是电感?变压器?怎么叫他不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是正常的,但是会叫!电容是OK的,遇到过显示器叫90%都是电容怀孕了!但是路由器那种适配器叫,是电 ...

有叫声就是不正常的

一般都是那些涤纶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变压器,,,,

网友:
是哪种叫声?啸叫?

网友:
电感最容易叫,这是大家都知道,都理解的
电容也会叫,多数是前级二极管损坏或性能不良。

网友:
电容,电感最容易叫